请大佬指:机械式振动试验台

楼主(2020-06-20):
关于机械式振动试验台的问题,一般设计这种试验台,如果振幅可调,应该设定多大范围的振幅哇,试验中是频率對试验其主要作用吗?

网友:
检验查找相应的试验标准

网友:
二楼说的好,赞。

网友:
说的好,就按标准干

网友:
建议直接找下机械振动测试方面的标准 比如:机械振动测试方法 GB/T 10895-2004以及其引用的标准,或者看看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820/6204003214001212.shtm,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振幅频率都是技术指标,根据客户要求来或者查标准。有定频或变频。机械台已经很少有人用了,电动台稳定可靠,价格也不贵。

网友:
嗯。先查标准。

网友:
是否需要应用随机振动试验?
如果是随机振动要求就好了,而且还要考虑负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