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滚筒两端轴承规格

楼主(2020-06-20):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我的从动滚筒的直径是60mm,长度120mm,从动轴直径17mm,那么我两端镶嵌的轴承应该选什么的,从动滚筒的滚筒是无缝钢管吗?镶嵌轴承的阶梯槽是用车床车出来的吗?

网友A:
你是学徒还是设计?

网友B:
学校里没学好就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徒还是设计?

能回答就回答,问这些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学徒,问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是设计,深沟球轴承的安装方式以及滚筒的加工方式都不知道,您是否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校里没学好就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你老人家学的好你说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回答就回答,问这些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应该好好反思下,连6字头的轴承都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好好反思下,连6字头的轴承都不知道怎么安装

你不懂就别在这里乱说话了?我说我不知道深沟球轴承了吗?我问的是什么型号的?你能回答?就会点皮毛还在这里说三道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好好反思下,连6字头的轴承都不知道怎么安装

专业人士知道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就这样的就懂点皮毛还觉得别人什么都不懂,可笑。

网友:
都可以,无缝管也可以,铝轴也可以。看你使用场合

网友:
从图片看:负载不大,任何轴承都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懂就别在这里乱说话了?我说我不知道深沟球轴承了吗?我问的是什么型号的?你能回答?就会点皮毛还在 ...

内外径,宽度都没说,怎么告诉你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外径,宽度都没说,怎么告诉你型号啊

从动转轴是17,那内径肯定是17,主要是外径的选择,还要考虑滚筒壁厚强度问题,这是个很系统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就随便回答一下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知道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就这样的就懂点皮毛还觉得别人什么都不懂,可笑。

呵呵,就你这态度的我见多了,设计出来的产品都是一堆问题。没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只有反驳别人的本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懂就别在这里乱说话了?我说我不知道深沟球轴承了吗?我问的是什么型号的?你能回答?就会点皮毛还在 ...

既然知道是6字头轴承,也知道内径,难道还不选不出型号吗,不知道滚筒的轴承安装孔怎么加工,你怎么设计。设计的东西必须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说实话,换我就把滚筒和轴焊起来,弄成个铁疙瘩,两端轴伸用带座调心轴承装到机架上。这样后期调试和维护的时候,工人就能少骂几句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你这态度的我见多了,设计出来的产品都是一堆问题。没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只有反驳别人的本事。

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那你高手能不能解答一下问题,别老是冷嘲热讽的,你敢说你什么问题都会吗

网友:
外径60的滚筒可以用无缝钢管做,选择φ73的无缝钢管,单边加工量掉6.5mm;如果用钢板卷制也行,但是如果滚筒的壁厚太厚,卷制也是麻烦。不知道你的滚筒是做什么用的?壁厚也需要计算的。

滚筒的工作转速是多少?看你的图片选择6000型的深沟球轴承就行,但是轴承的定位要考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那你高手能不能解答一下问题,别老是冷嘲热讽的,你敢说你什么问题都会吗

关键是你的转速和负载什么都不提供。转速低负载小冲击载荷小,你随便选个内径17的6字头轴承,反之就要通过计算了。

网友:
降维打击,成功的被你把智商带低了。图片哪儿倒腾的?实物都有了,你这都问的是些啥呢?

网友:
看你的截图,推断多半是6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