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金属在200℃加热情况下无明显变形

楼主(2020-06-20):
最好是不锈钢系列里面的。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问得很没水平。。。
首先无明显变形,这个没法界定,变形量1%是明显或不明显?那么5%呢,10%呢?
但凡金属,材料膨胀系数就决定了它变形大小,这东西只与材料特性有关,和形状及大小无关,那么查一查相关金属的特性,再对比一下你心目中的无明显变形的“度”即好。

网友:
热处理后的44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问得很没水平。。。
首先无明显变形,这个没法界定,变形量1%是明显或不明显?那么5%呢,10%呢?
 ...

  楼主可能对各种材料得性能不熟悉  不同材料性能不一样各有自己的优缺点这个跟材料 所含金属元素有关 推荐使用抗高温蠕变材料  含 CR MO  V  金属元素的材料  不锈钢中 500系列 就是比较适合长期高温场合

网友:
这个要求太笼统了 ……

楼主:
额,被大家鄙视了呢
这个事情我补充说一下吧:我需要把一块金属板(15厘米方片,厚度不超过0.4毫米)放在热板上加热。这个过程中,由于残余应力还有热膨胀因素的影响,边缘会有翘起,这会破坏平面性。所以我想问一下,有那种应力小,或者受热不容易翘曲(这个尺寸和厚度下)的金属推荐吗?由于不锈钢很便宜,所以我想优先在不锈钢里面找对应的型号。
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B:
这种工况不锈钢材质的就要选高阶一些的,比如4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况不锈钢材质的就要选高阶一些的,比如408。

能保证有用吗?我们试了402,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