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打标机咨询

楼主(2020-06-20):
各位好。
最近有个项目设计一台二维码打标机,二维码大小7X7,另外还打一些字符和LOGO。
计划是做到一台转盘机上面,每次转盘动作周期12s,打标时间约10s。
想请问下设备振动对二维码打标效果的影响?会不会导致二维码无法识别?
有没有必要把打标机振镜和转盘机台分开?
谢谢。

网友:
准备买哪家的打标机?厂家会给你专业的意见吧!
转盘只是转运产品,打标时转盘是不动的吧!通常转盘用分割器或DD马达,震动不是很大,难道是自制的转盘?加工精度很差,跳动很严重?打标机也是有焦距要求的,只要离焦量不是太大,没问题的。至于打出来的二维码识别,那要看你的材料、打标机功率、打标时间,不同参数打出来的颜色会有差异,最后就是扫码枪以及二维码编码格式,QR码稍差,DM码好一些,但都能纠错,一维码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你那转那么慢,没什振动了,而且一看你那电机功率估计就几十W。

网友:
能分开是最好的了,这样单独分开来控制,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