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订货号规则求助

楼主(2020-06-20):
看西门子的样本写的也不明白,网上也没查到比较正确的,有没明白的来帮解答一下.1FK7060-2AF71-1AG0
网上的说法是这样:
1FK7是一个紧凑型系列
060是代表法兰盘的大小(查样本轴心高63)
2是极对数
A 是自然冷却
F是额定转速3000/
7指可接伺服驱动直流母线电压600V
1是电源连接方式为插头
1是电源和编码器电缆插座可以旋转270
A是内装编码器为增量式sincosine1Vpp信号
G是输出光轴
0指防护等级IP55
然后从西门子官网上生成3D模型测出如下尺寸:

而西门子伺服电机样本对订货号的描述也让人看不懂,有没明白点的帮解释一下。

1FK7060-2AF71-1AG0

1FK7060-2AF71-1AG0

样本

样本

西门子样本

楼主:
再顶一个,样本上明明1FK70系列轴高只63这种只有60 62 63 ,但最近看一网友画图选 的型号是1FK7064-7AF71-1KB0,而且从西门子官网上还真能生成这个3D模型。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060 062 063 064窟竟代表个什么啊?

楼主:
同时再请教下这种联轴器;连轴器(锁紧套连接)AQH140/3,品牌SEW,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只是根据图纸上看一端是内孔式,一端是轴伸式,有没哪位网友用过这玩意轴器的。

网友A:
1.机械工程师主要看电机尺寸即可,控制方面的参数与控制系统有关,注意编码器的参数即可,其它如大惯量、高响应等不要考虑。
2.联轴器最好用涨套式的,注意预留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工程师主要看电机尺寸即可,控制方面的参数与控制系统有关,注意编码器的参数即可,其它如大惯量、高 ...

我去,我只是想明白订货号前面几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060 062 063代表什么

网友B:
1FK7060-2AF71-1AG0
1FK7——同步伺服电机
06——轴高63
0——结构长度
2——紧凑型
A——自然风冷F——3000rpm
7——510V-720V
1——IMB5,带温传
1——连接器尺寸,可旋转
A——IC2048S/R
G——光轴,无抱闸
0——IP64

网友C:
我去,看不懂型号找你供应商培训呀,你在这里嚎,不怕额们这些外行忽悠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K7060-2AF71-1AG0
1FK7——同步伺服电机
06——轴高63

谢谢懂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看不懂型号找你供应商培训呀,你在这里嚎,不怕额们这些外行忽悠你呀

你不知道这年头的供应商像苍蝇一样,一点信息一天到晚给你打电话,像我在川奥星问题个型号,刚发问电话就打过来了,说帮我选型。

网友(2021-04-13):
供应商麻烦一次两次还行,麻烦多了,又不买就挺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