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材料替代

楼主(2020-06-20):
公司有2台车床式的激光切割机,因为激光切割圆棒的圆棒夹具需要经常旋转,原PEEK材料磨损太厉害了,3天就磨损影响精度。 问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可以替代材料呢,需耐磨,防锈,主要精度是圆棒夹头的孔。谢谢各位啦

楼主:
一天有上万次旋转摩擦,PEEK材料不一会就磨损了。

网友A:
不太明白具体使用状况,也不好回答。
用PEEK难道是滑动摩擦?可以用无油衬套替代试试。降低摩擦可以用滚动摩擦替代,轴承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具体使用状况,也不好回答。
用PEEK难道是滑动摩擦?可以用无油衬套替代试试。降低摩擦可以用滚动 ...

因为是一些空心钢管插在里面,在于定同心度,由伺服电机旋转带动激光切割。 因为钢管直径尺寸是非标的,没法用村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一些空心钢管插在里面,在于定同心度,由伺服电机旋转带动激光切割。 因为钢管直径尺寸是非标的, ...

衬套也搞个加工件啊,妥妥的

网友B:
了解躺床主轴吗?一天上万次摩擦都不止,是怎么做到的 ,你不经过表面渗碳 再氮化处理 任何材料也很难经历每天上万次摩擦不坏的 ,你要考虑这种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躺床主轴吗?一天上万次摩擦都不止,是怎么做到的 ,你不经过表面渗碳 再氮化处理 任何材料也很难经历 ...

对了,这种是受旋转力,还有一个X轴进给力的,不能太紧和太松,还需要伺服电机带动慢慢进给。

网友:
适合的才是好的耐磨材料种类繁多,听起来五花八门作为用户如何选好、用好耐磨材料也算一门学问。首先,硬度是辨别研磨体的重要指标,经严格淬火处理后的研磨体,HRC硬度达58以上才具有良好的耐磨性,但是耐磨材料的硬度并非越高越好,某些工况条件下,过高的硬度易致显微裂纹的萌生由于磨损过程是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除了与研磨体自身材料的特性有关外,还与摩擦形式、表面状态、使用条件(如压力及温度等)有关。

网友(2020-12-25):
PEEK也分级别的,有一种轴承级的PEEK里面含碳纤 石墨 PTFE改性的

网友(2021-03-03):
改性PPEK,例如什么CA10、CA30之类的,或者使用PE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