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直仪的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典型应用?含实际案例分享

楼主(2020-06-20):
这几天,我都在写PPT。

写什么呢?

主要是写机器的校准流程。

因为最近给华为做的测试平台完成了,给布线部门提供了一份布线资料后,就开始写机器的校准了。

这次,用到的校准工具包括自动准直仪,以及与之相配的分光镜,当然还有确定高度的激光位移传感器,以及一些校准玻璃和工件。

东西不多,但是价格却不便宜,算下来大概要十多万。

对我这种不怎么花钱的人来说,这够我花个两三年了。

这,我是不是应该去卖仪器?

开个玩笑。

说起准直仪,其实之前也用过。

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在机械领域有哪些典型的应用?

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

准直仪,顾名思义,就是看目标垂不垂直,和谁垂直?和准直仪的光轴垂直。

所以它是校准,或者测量角度的仪器,原理是什么呢?

看图说话。

自动准直仪的原理

在准直仪内部,光源Illumination(一般为LED或者激光)发出的光,照射到目标刻线Object Reticle上,而后到达分光镜Beam Splitter,并被反射到物镜Objective Lens上,然后从准直仪射出,打在反射镜上。

Beam Splitter,其实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分束器,不过我觉得分光镜更直观,所以本文就用这个词。

如果反射镜和光轴垂直(如图中竖直红色线),那么刻线被反射回去,按照红线路径,通过物镜后,穿过分光镜,到达成像平面Image Plane的原点。

如果反射镜倾斜一个角度α,那么刻线将按蓝色路径反射回去,最终不会落在像平面的原点,而会落在距离原点为d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倾斜镜子反射回的光,与原来光轴夹角不是α了,而是变成了2α,为什么呢?

看一个放大图就清楚了。

根据几何关系可知Tan2α=d/f,对于小角度偏转,数学上有2α=d/f,即α=d/2f。

所以,可以根据像平面上的十字刻线移动量,来测量镜子的偏转角度。

当然,实际的自动准直仪(Autocollimator),像平面上是成像传感器,可以探测返回刻线的偏移量。

而且镜子放置在待测物件上,一般返回刻线的偏移,是X,Y方向同时偏移,所以d=√(X^2+Y^2)。

如果要用于测量或者校准,可以先把准直仪放在可调整平台,调整初始位置,使得返回刻线和零位重合,再移动镜子测量其角度变化,进而反应出待测量。

原理就这样。

说说我最近的使用案例吧。

我是用自动准直仪,来校准几个目标的平行度。

原理如下图。

准直仪校准平行度的原理

首先是设定基准0,就是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量目标0的底面,使得其高度在345mm±30um范围以内。这里的激光位移传感器重复性是2um。

然后以此为基准,调整准直仪:把分光镜单元和自动准直仪底座,固定在同一个部件上,分光镜单元不动,准直仪底座可以调整。

通过调整底座,可以使准直仪发出的刻线光,经过分光镜,打在位于基准目标0上的反光玻璃面上,然后反射回准直仪原点。

此分光镜单元,包含一个分光镜和一个反射镜。

左边是一个分光镜,右边是一个反射镜。

什么是分光镜(Beam Splitter)?

分光镜/分束器

分光镜就是把一束光,分成两束光的光学元件。

其原理也很简单,说穿了就是反射和折射。

例如我这里,把从左边进入的光线,分成向右的透射光束,和向下的反射光束,各占50%的光(B270超白玻璃并镀膜)。

向右的光束再经过反射,向上打在待测定的目标1上。

而向下的光束,直接打在待测定的目标2和3上,2和3分别单独测定。

然后校准3个目标,准直仪和分光镜固定不动,分别调整3个待校准目标的倾斜度,使其返回的十字刻线,回落在准直仪的原点,校准完成。

当然,这里是通过相机传感器抓取图像,然后在软件上显示的原点。

准直仪测量精度是3.3arcsec,也就是3.3/3600=0.00091667°。

细心的你,也许会问,既然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校准目标0,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激光传感器来校准目标1,2,3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这里的目标1,是很大的玻璃,有点像我之前在同步带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玻璃。

对于目标1,是可以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量校准的。

第一,      测量精度够用,而且测量高度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以内,250mm~1000mm。

第二,      因为玻璃可以反光,同时它体积大,可以测量多点。

第三,      在机器底板上有放置传感器的空间,容易实现测量。

但是,对于目标2和目标3,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目标2和3都是6自由度运动轴,校准的目标是找到运动轴在哪个位置时,末端的夹子或者吸嘴处于水平状态。

所以激光位移传感器不太适合了,反倒是准直仪更适合。

校准也只需要用很小的玻璃,放置在校准工具上就可以了。

当然,水平校准,只是整个校准中的一部分。

其实全部的校准,还包括中心对准,以及一些关键工艺的工艺位置校准,不过是用其他的校准工具来完成的。

比如目标1的中心对准,是用位于目标0上的相机校准工具,来看目标1上的特征,如果不在中心,就移动特征(这里更关心的是特征位置,而不是玻璃板的位置)。

目标2和3的中心对准,是用位于目标0上的相机校准工具,向下看位于2和3上,有一定特征图案的校准玻璃来完成。

既然都说到这里来了,我想多提一点,上面有说到,准直仪和目标平台,都是需要调整倾斜度的。

但是,它们的调整方式有些不一样。

准直仪和平台1是手动调整,平台2和3是运动轴自动调整。

说说手动调整结构吧,因为这些结构,在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使用频繁,通用性强。

平台1调整结构

平台1的倾斜度调整结构如上图。

被调整目标放在被调整板上,调整前,锁紧螺母和锁紧螺钉处于放松状态,拧动调节螺钉,可以改变调整板在此点的高低,从而实现倾斜度的调整,调节螺钉调到恰当的位置后,拧紧锁紧螺母和螺钉。

当然,下面的第二种结构,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用到,它常常用于结构紧凑,且重量不是很大的调节中。

是不是很简单。

准直仪倾斜度调整结构的原理,其实和我之前在《机器人末端的快换装置,有哪些设计要点?》中提到的结构V1.0,有相同的定位原理。

就是用三个V形槽,和端部带球面的调整螺钉配合调整Rz,Ry角度,只不过这里用压簧做预压而已。

上面说了我这次校准的应用,其实,准直仪还有更多的应用。

上次我写完滚珠丝杠,就有伙伴在后台留言,问我导轨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当时我说,我了解得也不是很多,让他去了解一下,然后告诉我,不知道这个伙伴后来有没有去了解。

因为这次我写这个校准流程,自然就多了解了一下准直仪的应用,发现其实可以用它来测量导轨的平行度。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更多的应用,我在这里记录一下,也方便下次需要时使用。

如何用准直仪测量直线度?

把准直仪固定,反光镜放置在需要检测的表面上,沿着测量方向上,每次移动反光镜相同的距离,例如50mm,在准直仪上读出刻线的变化量,依次测量出每一段的高低变化,也就得出直线度。

如何用准直仪测量导轨的平行度?

测量方法:准直仪安装在三角架或者稳定平台上,用90度转光镜把准直仪光线转到滑块运动方向,目的是转变准直仪刻线投射方向,并使得测量第二个导轨时,准直仪不用动,也就是作为测量两个导轨运行平行度的统一基准。

然后把反射镜安装在滑块上,移动滑块来测量导轨1的直线度,用同样的方法,把转光镜和反射镜挪动,再测量导轨2的直线度,测量完成后,可以计算两个导轨的平行度。

如何用准直仪测量平面度?

沿多个方向测量出直线度,再计算出平面度。测量的方向构成一个口里有米的图案,如下。最后再做数据处理,完成平面度的测量。

如何用准直仪测量/校准旋转平台的精度?

多边形基准镜,用于测量或者校准旋转平台的精度。

用得多的是8,12,16边形镜,因为多边形镜也不准,所以通常会有一张校准表,表示实际的角度。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多边形镜的校准方法。

接下来,如何测量旋转平台的精度?

把镜子安装在旋转平台上,用镜子的中心孔定位,然后旋转平台,使镜子的某一面对准准直仪,使反射的十字光标对准准直仪原点,这时,初始角度就设定好了,把旋转平台的编码器读数清零,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测量镜子角度误差了。

方法是,旋转平台到下一面镜子的名义角度,比如对于8面镜,第一面对准后,现在需要旋转360/8=45度,通过转动平台的编码器读取到45度时,停止旋转,然后在准直仪上读取光标的偏移量,用于计算镜子角度的偏差。依次转动,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其他的面,这样就测量了旋转平台的误差。

还有一种测量方法,是转动到某一个面后,使得准直仪中的读数是零,这时候编码器的读数角度和名义角度的差就是误差。

相关阅读:

1.《机器人末端的快换装置,有哪些设计要点?》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4402&page=2#pid6321547

2.《同步带有哪些张紧方法?如何计算张紧力?如何测量张紧力?》

http://www.cmiw.cn/thread-1012369-1-1.html

3.《滚珠丝杠和梯形丝杠有什么区别?各应用于什么场合?如何选用?》

http://www.cmiw.cn/thread-1010435-1-1.html

4.《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http://www.cmiw.cn/thread-986466-1-1.html

猜猜下一篇,我要写什么?

或者,你想听什么?

可以在文章后面留言,告诉我。

我懂的我可以写,不懂的我就去学。

学懂了,我再来写。

或许这就是写作最大的好处了。

最后,安利一份幕后文档,包含有准直仪原理,准直仪调整结构,应用例子等。

领取方法是,在我公众号[罗罗日记]后台,回复“准直仪”。

我们不见不散。

网友:
谢谢楼主知识分享,可以做一期关于激光(非接触式)对刀仪的分享吗?

网友:
通俗的来讲就是激光发射器的一部分。

楼主:
|看他起高楼发表于 06-20 11:10谢谢楼主知识分享,可以做一期关于激光(非接触式)对刀仪的分享吗?
这个我就需要学习了。论坛如果有朋友了解,欢迎出来写一写,我正好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21 21:03通俗的来讲就是激光发射器的一部分。
也有LED的,不都是激光

网友(2023-03-29):
顶顶罗工!可惜附件停止分享了

网友(2025-01-15):
不错的设备,可以用在很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