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师傅们指点,用立式加工中心四轴A轴旋转分度那种

楼主(2020-06-20):
求指点,用立式加工中心四轴(A轴旋转分度那种)!在圆柱面上铣螺旋槽手工编程怎么编,怎么个原理[比如坐标设置,画二维展开图方法,还有点位怎么计算?

网友:
你是需要编程么?有偿么?随时联系,但是我是UG

网友:
你是需要编程么?有偿么?随时联系,我是手边

网友:
手编的话,是有外圆编程的坐标系的g16,然后找到坐标点就可以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20 21:08手编的话,是有外圆编程的坐标系的g16,然后找到坐标点就可以了
能加你微信么?给详细指点下!跪谢老哥!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6-20 20:29你是需要编程么?有偿么?随时联系,我是手边
我是想研究学习一下手工编写这种程序!没编过,不知道怎么个原理!

网友(点评):
加一个A轴联动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这就是A轴旋转的机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你微信么?给详细指点下!跪谢老哥!

先看看你那个机床有没有可以设定的圆周坐标系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21 15:45
先看看你那个机床有没有可以设定的圆周坐标系

我这是立式加工中心Oi-MD的机床!可以设定。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6-20 20:29你是需要编程么?有偿么?随时联系,我是手边
有偿的,加你微信跟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立式加工中心Oi-MD的机床!可以设定。

ok,那就可以直接找到零件展开图的坐标点,走坐标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偿的,加你微信跟你学习!

,其实么,我封笔好多年了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6-22 21:38
,其实么,我封笔好多年了

那你到底懂还是不懂呢?怎么还有点拿上架子了呢?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22 20:39
ok,那就可以直接找到零件展开图的坐标点,走坐标点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不会计算坐标点,不知道展开图怎么画啊?您能给我个这样的例子么!我学习一下!????

楼主:
哎!!太难了!不要让帖子沉了!!大家都可以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到底懂还是不懂呢?怎么还有点拿上架子了呢?

1.D6
#1=220*SIN[5]
#2=#1+15
G0G90X0Y0Z3A0
G1Z-2F80
X-15
X-#2A85
G1Z5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6-23 21:54
1.D6
#1=220*SIN[5]
#2=#1+15
G0G90X0Y0Z3A0
G1Z-2F80
X-15
X-#2A85
G1Z5

不要1图这样的,这个没有给出按直径多少展开,没有螺距!
举个例子有带螺距有按直径多少展开那种怎么手工编程!

网友(点评):
这种不是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