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卡簧槽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那位大侠知道这个d3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图片中的D3有错误,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
图错了,正确的是允许通过的轴径大小

网友:
孔用挡圈用的是它的外径尺寸,也就是你图中的D,外径尺寸比孔尺寸稍大一点(在标准值得范围内即可),表格中的轴径d3这地方有问题,只要轴能穿过去就行。

网友A:
网络资料有时还真的不严禁哦,还是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百度的东西不要轻信,这个可是有生命的教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资料有时还真的不严禁哦,还是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小公司绝大部分没有设计手册,所以年轻人不要去小公司

网友:
成大先先生的手册也有,至少几处错误,不是印刷错误。不要完全相信书本,要辩证地看,参考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公司绝大部分没有设计手册,所以年轻人不要去小公司

自己装个机械设计手册3.0,同时下个电子版,人人不去小公司,那国家工业估计也完了。

网友:
一般都是表示极限尺寸,这里既然是轴用挡圈,那肯定是最大的轴径。

网友:
允许套图的最大轴径

网友:
设计有岐义看标准

网友:
机械设计查资料我还是相信手册,查不到再网上搜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2008还可以吧。再搞一套电子书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纸质的可以不用。不像20年前没有软件没有电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