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减速机齿轮断齿

楼主(2020-06-20):
背景:半自磨机用减速机,高速端棒销联轴器、低速端气动离合器,使用时间2年半,平均每天运行20小时、润滑系统良好、环境温度20℃、冲击载荷较少、可能有过载使用情况。

两级传动、斜齿、功率800kw、扭矩143kNm、速比6.449

情况经过:减速机运行时声音大,低速轴附近外壳温度高,拆观察窗后发现低速轴齿轮断齿,暂时看不到轴承不过没有异响。如下图是第一次打开观察后图片。因为企业在非洲,生产不能停所以继续使用,一个月后再次检查,情况更加严重,大概就剩一个齿是完好,有三根齿齿长方向全部断掉,其余基本上升1/3~1/2齿长,并且与其构成齿轮副的中间轴齿轮表面出险剥落。

请大家帮忙指导下,第一次发现断齿的可能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使用过程中齿轮中心距发生变化 导致两个齿轮啮合不准确  逐渐打断齿  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冷却润滑油长时间没过滤过 里面有硬的颗粒杂质 导致产生齿面疲劳点蚀

网友B:
断了齿还能继续用?缺齿机构不是用于间歇运动么?

网友(点评):
其余基本上升1/3~1/2齿长——剩余1/3~1/2齿长齿长在工作

网友:
斜齿的这种断齿现象其实非常常见,特别是在咬入咬出端,造成原因也不少,有材料原因,热处理齿端缺陷原因,齿轮加工问题,装配原因,总之不全面检测不好说。

网友(点评):
已经2年半 时间了 原因很多 一一排查

网友C:
原因:超负载工作,齿轮质量问题。应对:更换零件,重新计算负载看选型是否正确。-台机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使用过程中齿轮中心距发生变化 导致两个齿轮啮合不准确  逐渐打断齿  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冷却润滑 ...

润滑原因我觉得不太可能,润滑油更换和滤芯清洗我们做的都挺到位。第一次拆开看的时候大部分齿面都还是光滑无明显磨损或者点蚀,第二次拆开的时候才发现齿面有情况。至于中心距,因为我们是使用单位,设备成套来的我们也检查不了..而且减速机轴承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了齿还能继续用?缺齿机构不是用于间歇运动么?

斜齿相对直齿能还一点点,不是整根断的话,间歇不那么明显。但是现在情况是指定不行了。主要是生产不能停,能开就得开,开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超负载工作,齿轮质量问题。应对:更换零件,重新计算负载看选型是否正确。-台机减速机

其实我也倾向于是齿轮质量问题,再结合上超负荷使用造成的。但是我们这根本不具备检测可能,而且一发现就是断了好几根齿,能力有限也判断不出来个准确原因。就现在这种情况,领导还准备开呢..减速机本身彻底干报废到无所谓,现在就怕发生意外,把电机或者基础或者连接设备干坏了

网友(点评):
可以把材料20CrMoTi改成20crnimoA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齿相对直齿能还一点点,不是整根断的话,间歇不那么明显。但是现在情况是指定不行了。主要是生产不能停 ...

哦,这样啊,那找把焊枪,把那碎片焊起来,拿个手动砂轮打磨下,没准儿还能用两天。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倾向于是齿轮质量问题,再结合上超负荷使用造成的。但是我们这根本不具备检测可能,而且一发现就 ...

图片2像是裂纹扩展断裂。能初步判断一下材料、硬度,两轴的平行度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齿胚是否煅打件?材料选型是否得当?热处理是否过关?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对失效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光看图片无法判断!

网友:
这减速机 是 什么 牌子的
铭牌方便提供下吗

网友:
装配,加工或超负荷。

网友(2021-03-19):
靠近端面,可能啮合存在偏载

网友:
减速机维修保养可以找我

网友:
大齿轮这种方式断齿,首先考虑选型,其次再看齿轮在齿宽方向载荷分布是否均匀。

网友(2021-05-27):
可能还是超负荷使用,超了多大的负荷,超负荷使用多长时间,这些原因很大可能引起断齿

网友:
初步判断是磨齿应力释放表面有伤痕,目测断裂面像在交变应力的作用下达到疲劳极限断裂的截面。而且是从齿面向齿根延申。

网友(2021-08-26):
整颗齿断裂,又结合你使用2年,大概率是齿轮的材料,热处理未做好,加上长时间的负荷工作,收到应力越来越大,最终断裂,可以委托齿轮厂对断齿做个金相报告,看看组织怎么样

网友:
热处理检查一下,金相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