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线轨无杆气缸代替伺服电缸方案可行性分析

楼主(2020-06-20):
带线轨无杆气缸行程1米5,中途需停5个位置,顺序不是12345,暂定是12435.现在不想用伺服电缸,停止精度0.2,运行速度不快,节拍有富余。现在方案是气缸普通快接调速阀改成诱导阀,电磁阀为三位5通阀,气缸磁传改为槽型光电,群里有没人用过这种方案?

网友A:
没用过气缸可以中途停止几个位置 气缸只有两个位置  这种还是电缸 伺服电机可以控制任意位置停止  电机可以控制旋转圈数 实行不同位置 气缸你怎么控制任意位置启停

网友:
没用过无杆气缸,好像这么大行程的挺贵啊,我看smc纸质样本上面都没写可选这么长行程,用伺服电机+同步带+线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气缸可以中途停止几个位置 气缸只有两个位置  这种还是电缸 伺服电机可以控制任意位置停止  电机可以 ...

槽型光电检测到气缸位置,给PLC在给电磁阀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槽型光电检测到气缸位置,给PLC在给电磁阀断电

电磁断电也只是两个位置 除非在气缸伸出位置加个死限位  这样也只是改变行程 有点像可调行程气缸  是无法像电缸实现任意位置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断电也只是两个位置 除非在气缸伸出位置加个死限位  这样也只是改变行程 有点像可调行程气缸  是无法 ...

电磁阀是3位5通阀,还有一个是断电位置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诱导阀和直接用三位五通中封的阀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靠电磁阀去控制位置,基本是停不准的。除非你速度慢,然后对停的位置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诱导阀和直接用三位五通中封的阀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中封阀虽然是封住了气,但压力小,如果是旋转缸你用手很轻松的就可以扳动。诱导阀相当于保压阀,如果气缸是垂直工作,突发情况断电会影响到人和设备安全都要加诱导阀,它可以保证在相对长时间所提的重物不会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电磁阀去控制位置,基本是停不准的。除非你速度慢,然后对停的位置要求不高。

速度和精度相对电缸是差,但便宜啊

网友:
步进电机+同步带便宜精度也有,你这个为什么不用

网友:
把电改成气增加后续的调试,售后费用这个成本有没有考虑。

网友:
0.2别指望了,然后无杆气缸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用油能实现,现在有数字油缸伺服油缸,就是通过精确控制油的体积,气体可压缩性太强,除非做强限位,不然0.2有点难

网友:
为啥不考虑步进+同步带呢?

网友:
这个精度是达不到的,正负20mm或许可以

网友D:
既然大家都说气缸不能任意位置停,那你就开发个任意位置停的气缸。能精确定位的气缸是有滴,结构跟普通气缸也有那么点区别滴。控制上嘛,这方案有条件是可以试滴。另外气液联合控制也可以提高精度滴。一个不懂气动,不懂液压的菜鸟说的,各位专家闲着没事儿当笑话看好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现实就是现实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单说PLC系统吧!怎么给光栅定位,PLC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
我看就是个花样作死的节奏,槽型光电是可以控制0.2mm以内,你电磁阀和气缸是很难停的那么准,滑轨上加刹车机构

网友:
啧啧啧,如果能实现,伺服厂家还卖啥子电机呀。气体可压缩,原理上就否定了你的设想。液压不可压缩,才可以实现精准定位,但那套伺服液压,可是比伺服电机还贵。
不过有位大神说气缸通过气路控制可以任意停0.02,建议楼主联系他

网友:
气缸的位置是很不稳定的,再说气缸中间位置除非采用其他方式强制停止,否则无法停在中间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型光电检测到气缸位置,给PLC在给电磁阀断电

你以为断电了气缸就能马上停下来吗?

网友:
步进电机式直线模组,便宜又好用。不加闭环都能做到0.2 。要精度再高,就加光栅、磁栅、拉线编码器……

网友:
无杆气缸没精度啊,最好是不要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诱导阀和直接用三位五通中封的阀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憋气

网友E:
提个想法,气缸很难保证停止的位置准确,5个位置也有点多,是否能考虑在靠点增加机械定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个想法,气缸很难保证停止的位置准确,5个位置也有点多,是否能考虑在靠点增加机械定位结构,

可以做一排阻挡气缸,然后根据不同要求伸出其中一个阻挡气缸,调尺寸就挪动阻挡气缸。结构一套下来,体积比步进电机+丝杆大很大,成本也搞过步进电机,调整也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大家都说气缸不能任意位置停,那你就开发个任意位置停的气缸。能精确定位的气缸是有滴,结构跟普通气缸 ...

气缸停在哪个位置不是气缸说了算,是电磁阀控制的,双电控2位5通阀是2个位置,只要给电,哪怕马上断电,它也必须把位置走完停到程序指定的位置,2位5通单电控就是给电一个位置,断电一个位置,只要断电它就必须回到断电的位置。3位5通阀是3个位置,只要断电它就停下不走,断电位置可以是中封 中卸也可以是中压,但是光用电磁阀控制气缸位置肯定不准,因为气体可以压缩,所以我加了诱导阀,诱导阀的作用就相当于给气球扎了一根棉线,虽然气体可以压缩,但此时即没气进来也没气出去,所以理论上此时气球即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缸停在哪个位置不是气缸说了算,是电磁阀控制的,双电控2位5通阀是2个位置,只要给电,哪怕马上断电, ...

天天跟我扯气体是可以压缩的,不错,气体是可以压缩的,那是自由状态。经由压缩机出来的气体,气动系统设计中就近似认为是不可压缩空气,不然你那些执行元件根本就不会动。再说你停止位置,跟你两边压差有关,只要你两边压差一定,你那气缸就不会动,跟你体积何干?充其量就是你那相同体积中的空气分子数量多少问题。你气缸停都停了,体积还会变?我不知道你做过试验没有,没有的话说啥都没用,我也不想跟你争,能够高精度定位的气缸是有的,你可能对气缸结构没搞明白,那只是种机构,虽然你可以买,不代表你不可以改。当然就像你设计了个高精度的零件,没人能帮你做出来,你也得妥协,改设计不是。你愣要买普通气缸来做,然后又没人能给你做出来,当然你也只能做不出来。估计你们对油缸能高精度定位也迷糊吧,体积?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和精度相对电缸是差,但便宜啊

便宜,但实现不了功能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天跟我扯气体是可以压缩的,不错,气体是可以压缩的,那是自由状态。经由压缩机出来的气体,气动系统设 ...

赞同

网友F(2022-06-09):
这种带气动刹车制动无杆缸可实现带载中位停止,但精度一般在1-2mm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带气动刹车制动无杆缸可实现带载中位停止,但精度一般在1-2mm之间。

刹车制动无杆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