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火与完全退火的选择

楼主(2020-06-20):
《钢的正火与退火GBT16923》:完全退火的加热温度和正火基本相同。正火件一般在自然对流的空气中冷却;退火件随炉冷却到550°C后才出炉空冷。机械设计手册对中碳钢的正火+退火中的退火应是指不完全退火吧。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首先,低碳钢  C<0.25%
          中碳钢  0.25%≤C≤0.65%
          高碳钢   C>0.65%

其次,亚共析钢  C<0.77%
          共析钢C=0.77%
          过共析钢 C>0.77%

所以,中碳钢属于亚共析钢。

亚共析钢一般不用不完全退火,因为亚共析钢的不完全退火后会很软,不利于切削加工。亚共析钢的不完全退火多用于锻件。

再看看其他社友的回复意见。

楼主: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完全退火是指将亚共析钢加热到Ac3以上20~30℃,保温后随炉缓慢冷却,以期得到接近于平衡组织(珠光体型组织)的热处理工艺方法。又叫重结晶退火。主要应用于亚共析钢的铸、锻件,如挖掘机底座、镗床镗杆等。加热温度为 Ac3 以上30~50℃,保温一段时间,使钢的原来组织全部转变为单一均匀的奥氏体然后在缓慢冷却中,使奥氏体转变为铁素体和珠光体以达到细化组织、降低硬度和消除内应力的目的。过共析钢不能采用完全退火。因为加热到 Acm(碳在奥氏体中的溶解限度线)以上退火后,二次渗碳体呈网状析出,使钢的机械性能显著降低,并易在淬火时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首先,低碳钢  C0.65%
网络内容请大侠指正

1 几种常用钢的临界点和完全退火温度及硬度

钢号

45
50Mn2
40CrNi
50CrVA
40CrNiMoA
38Cr
5CrNiMo
60Si2Mn
临界温度(℃)
780
760
770
780
774
780
770
810
退火温度(℃)
820~840
810~840
800~820
820~870
840~880
825~845
850~870
815~870
退火后硬度(HB)
≤197
≤220
≤229
≤201
≤229
≤207
≤229
≤229

楼主:
锻造厂谈锻件的热处理要求:   1.开粗调质;2.完全退火 ;3.正火+回火  ;4. 正火;5.黑皮调质 。学机械的对热处理了解不深,一直接触的是调质在粗加工后进行。锻件只要适合的硬度便于加工,没太注意过热处理方式。没有第五种黑皮调质的印象。网上查了一下有《钢的锻造余热淬火回火处理 JBT4202》标准,也是可以作为预备热处理的一种的。

网友A:
你是说的退火温度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退火温度不对吗?

你是说的退火温度不对吗?——网上的资料,和热处理手册比较相差不多。手册给出的:45#常用大锻件用钢单独正火或退火温度830-860;配炉820-850;高温回火单独去氢620-660;考虑性能580-660.和手册比较正火或退火温度范围低了,可能现在设备性能提高了,可以控制更小的温差?。
热处理工程师手册》/樊东黎等主编2004.9热处理术语第44中,回火:“钢铁件淬硬后加热到AC1一下一温度保持,然后冷却到室温的热处理工艺。按照这个解释,好像只有淬火后的这个热处理才叫回火。正火后的AC1一下一温度保持,然后冷却到室温的热处理工艺不叫回火?
不是热处理专业,有时看的有点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的退火温度不对吗?——网上的资料,和热处理手册比较相差不多。手册给出的:45#常用大锻件用钢单 ...

好,我先看《热处理手册》和你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