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散热问题

楼主(2020-06-20):
由于工况影响,该轮子两端做了防尘处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轴承没法散热。
轴承型号 6002  转速 3200.最高的时候温度有60+度。
轴承与轮子已经预留膨胀间隙+0.03。可问题来了,低速的时候轴承跟轮子是有间隙的。
我是该考虑导热系数好的材料呢(比如用黄铜),还是考虑通风散热(这个比较难)。
或者能从工艺上下手,增加轴承精密等级,更改装配工艺(比如冷缩装配)。
不知道诸位有没更好的建议,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我觉得通风难,就换个导热好的材料试下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脚轮吗

网友:
将轴承与轮子接触部分搞成一种材料的,这样热胀变形差不多,或者外面那个肿胀系数小些。轴承大些,这样不是越热越紧?

网友A:
高速运转时,轴承温升不超过环境温度+35°C或者40°C,加了防尘盖,轴承温度达60+°C还可以。

通风散热比较难,除非周围空气流动快,能带走热量。

把两侧的安装板多开几个孔,让热量从更多的孔散失掉,不要把热量传递给两侧安装板。

两侧的安装板厚度多少?怎么看着有点不协调呢

网友(点评):
我昨晚在想一个馊主意:用粉末冶金做这个轮子,然后在轮子端面做几个凹坑,凹坑形状类似风页(虽然有点小),然后撤掉防尘盖或者防尘盖加孔,用来通风。

网友(点评):
也不叫馊主意吧,有时创新也就是这样灵机一动来的,当然得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点评):
这样做,可能导致噪声加大。。。。 赞同层主意见。。。。。。

网友(点评):
我说的噪声大,是指端面做凹坑的方式。 如果方便通气,我倒是建议直接接根气管,强制吹风冷却。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层主说的安装板开孔了

网友:
建议考虑一下通风散热吧,或者是有润滑油之类的流动液体带走一部分轴承表面的热量

网友:
是温度60+还是温升60+?温升30多度感觉还算正常,3200转速也不小,看楼主应该不是油润滑,不知道用什么脂润滑?填充量多少,还是没考虑润滑情况?配合间隙还是要严格控制间隙,高速情况下,太松了反而不是好事。换材料需要考虑强度下不会变形,这个转速下一般不用水冷,太复杂,可以考虑气密封,气密封下可以吹走部分热量

网友(点评):
温度60+,差不多升温也 有50+了。 轴承是润滑脂,当初轴承配合不好的时候,润滑脂有流出现象。

网友:
确实需要吗?中心轴通冷却水。

网友(点评):
这个环境不允许。。。

网友:
是负载大了,还是润滑脂加多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结构有无轴向力,深沟球轴承在高精度轴应用相对角接触轴承少很多,手上样本只介绍角接触,这个规格应该轴公差+0.001/-0.003,铸铁、钢制孔公差+0.006/-0.001,要求不高适当放松。填脂量也应该适量。不知道防尘密封用的什么结构,如果是骨架密封,最好弹簧拆掉

网友:
用液氮冷却,搞个温控器,达到一定温度,就自动喷一下.冷却效果肯定刚刚的.

网友:
可模拟液压轴承得散热风扇底部非密封设计,把风扇底部全部密封起来,形成密闭式保油设计。防止润滑油油脂挥发以及防止灰尘进入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运转时,轴承温升不超过环境温度+35°C或者40°C,加了防尘盖,轴承温度达60+°C还可以。

通风散热 ...

安装板不是防尘处理的手段吗,开孔会不会失去防尘的作用呢

网友(2020-10-06):
安装板太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