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花板上垂直吊重物

楼主(2020-06-21):
有一个裸露的阳台,买了两根伸缩单杠,顶住两边的墙,靠静摩擦力,每根能承重210kg。虽然可以吊重物,但好像有安全隐患。

买了一个博世的电锤,还有一些膨胀螺栓,我发现怎么弄都无法让天花板能够垂直悬挂很重的东西。如果是竖直的墙面,那是很简单的,因为往墙里打进螺栓就可以挂重物。记得小时候老家盖房子,好像是盖房过程中就在天花板预放上一根粗大的钩子,然后浇铸水泥。等房子盖好了,那钩子正好在天花板上垂直向下,冬天可以挂肉。

天花板上垂直打进去的螺栓,受到垂直向下拉力,很容易拉出来。如果不考虑在竖直墙面加以固定,有什么装置能解决天花板挂重物的问题?比如100kg。

谢谢~

网友A:
质量正常的天花板可用2个M10毫米膨胀螺钉固定一块200*100*16钢板挂个100公斤应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直觉不是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正常的天花板可用2个M10毫米膨胀螺钉固定一块200*100*16钢板挂个100公斤应没问题吧

谢谢!为什么还要钢板呢,直接用挂钩。M10螺栓,打多大孔呢,我感觉螺栓打进去不用很大力能拔出来。

我买了M6和M8的,好像不费很大力气能拔出来。当然在竖直墙面上螺栓插不紧是不影响挂重物的,但天花板就不一样了。

网友A:
用2个螺栓是为了安全,当一个松动时 还有一个可以坚持一会。你即使是一个M8的,也不应会手摇动,估计你没拧紧,没涨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还要钢板呢,直接用挂钩。M10螺栓,打多大孔呢,我感觉螺栓打进去不用很大力能拔出来。

...

2楼社友说的做法比较可靠,这样做法就跟给天花板上预埋钢板和预埋螺栓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用4个M10螺栓去固定钢板比较好。如果用单个直径大一点的螺栓去吊重物,螺栓很容易拔脱。

网友:
估计天花板混凝土强度不够,要不然膨胀螺栓应该可以的。

网友:
M10外径一般是14

网友A:
伸缩单杠,每根承重210公斤。这种千万别用。你想想那墙上承受的力要多少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缩单杠,每根承重210公斤。这种千万别用。你想想那墙上承受的力要多少吨?

我用这个做单杠呢,只是距离地面很近

网友C:
好奇,鹰大大,练过什么少林绝学,能拔出膨胀螺丝?
一般左右各空1毫米左右,就是说如果M10的螺栓,用12的钻头,另外电锤要拿的稳,不要随意晃,否则打出14,16的孔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鹰大大,练过什么少林绝学,能拔出膨胀螺丝?
一般左右各空1毫米左右,就是说如果M10的螺栓,用12的 ...

,我买了M6的螺栓,让我打8mm的孔,结果太宽松了,一拔就出来。我就想,即使打6mm的孔,也不难拔出来吧,因为拔出来也就是克服静摩擦力而已。砸进去一根螺栓,能产生那么大静摩擦力吗?

因为经验是在竖直墙面打进一根螺栓,然后挂重物,这样可以很重,因为只要螺栓不断裂就行。与此比较,总是感觉,螺栓受力方向与本身相同而不是垂直时,承受力不可能很大。

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觉~

网友(点评):
看来没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螺栓是为了安全,当一个松动时 还有一个可以坚持一会。你即使是一个M8的,也不应会手摇动,估计你没拧 ...

这个膨胀螺栓的膨胀机制没搞清楚。我想不通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静摩擦力,以至于难以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社友说的做法比较可靠,这样做法就跟给天花板上预埋钢板和预埋螺栓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用4个M10 ...

预埋就好理解了,因为是混凝土把螺栓凝固在里面了,这个肯定能产生很大的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缩单杠,每根承重210公斤。这种千万别用。你想想那墙上承受的力要多少吨?

大侠你这样说让我有点担心,这种伸缩式的顶在两个墙面的单杠,网上卖的很火,也确实很方便,迪卡侬也有。有的甚至最大承重360kg呢。如果计算,产生210kg的静摩擦力,顶在两端墙面的力应该是多大,就是一般的乳胶漆墙面。

网友(点评):
静摩擦系数按0.1,那也要论吨了

网友D:
鹰大不是买的塑料膨胀螺栓吧?钢制的膨胀螺栓,直径大一点,长度长一点应该可以的。最好再打一下胶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E:
肿胀螺栓也有很多种类呀。本来想建议找到天花板中预埋的钢筋,然后挂个钩上去,拿水泥封了,又怕现在框架结构,天花板本身承重能力不行,楼上再给你压个几吨,不就塌了。不太建议天花板上挂重物,砸下来可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肿胀螺栓也有很多种类呀。本来想建议找到天花板中预埋的钢筋,然后挂个钩上去,拿水泥封了,又怕现在框架结 ...

我主要是想,有没有一种结构能解决这个问题。看来是没有,当然一般也不是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鹰大不是买的塑料膨胀螺栓吧?钢制的膨胀螺栓,直径大一点,长度长一点应该可以的。最好再打一下胶就万无一 ...

塑料的膨胀螺丝买了,也买了钢制的膨胀螺栓,我就是发现钢制膨胀螺栓比如M6,打6mm的孔,螺栓放进去不紧,很容易取出来。塑料膨胀螺丝似乎好些。怎么能让钢制膨胀螺栓不容易取出呢?

网友(点评):
这段叙说有问题。请把M6的铁膨胀发个图来

网友F:
怕膨胀螺丝不牢就用化学螺栓

网友:
1、要买质量好的膨胀螺栓,M8足够了。
2、用好一点的钻头和冲击钻,这样孔径比较精确。

95年的时候,我做安装工程,在屋顶上安装显示器,固定好膨胀螺栓后,一个200来斤的老外,拴了根细钢丝绳,踩在上面荡秋千,一点事儿都没有。

网友:
看了上面的贴子,感觉有点问题。一是,一般标M10是螺栓是10的,筒子外径是14,打孔是14.老鹰说M6的,外径是8,打孔应是8。是否啥地方搞错了?请把图发来看看。
一般M6的铁膨胀,也不太可能手拔出来。我怀疑你没拧紧

网友:
现在膨胀螺栓不是用化学药剂了吗?还采用钢制螺栓啊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6-22 07:25看了上面的贴子,感觉有点问题。一是,一般标M10是螺栓是10的,筒子外径是14,打孔是14.老鹰说M6的,外径是8,打孔应是8。是否啥地方搞错了?请把图发来看看。

一般M6的铁膨胀,也不太可能手拔出来。我怀疑你没拧紧

这是M6螺栓,我打孔是8mm,插进去很容易拔出来。

网友(点评):
图中这个膨胀螺栓的涨套装反了,开口侧应该朝下,先插进洞里,顶住涨套,拧螺栓,底部的锥度会把涨套涨开。摩擦力不够大可以换另一种带多个凹凸槽的。最好用化学螺栓,顶部安装的话要想点办法,多买两管药水,

网友(点评):
搅拌后,想办法注射上去,立马堵住,避免泄露,固定等固化。这个难度有点高啊!要有辅助工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膨胀螺丝不牢就用化学螺栓

感谢兄弟。第一次听说化学螺栓。是不是这样可以把螺栓与孔壁的水泥彻底粘在一起,就像用胶粘的一样。我天猫找了一下,有个安装步骤7没看懂。

网友(点评):
这第七部,不是用在混凝土上的,用在钻的动的材料,如石膏板等。

网友(点评):
6是将玻璃试管样的含化学药剂的小瓶插入孔洞,7将螺栓上面小于螺纹的那个小六方柱夹在夹头上用螺栓杆的另一头钻进放入玻璃试管的孔洞,当然试管就会碎掉的。然后静置一段时间螺杆和水泥基础就结合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7,钻的过程也是搅动化学药剂的作用,此案最大问题是孔开在天花板上,对传统的用法是倒过来的,化学螺栓还是不太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M6螺栓,我打孔是8mm,插进去很容易拔出来。

你这个先要把螺母拧紧,使里面的筒子涨开,才会固定住。还有M6显然太小了。

网友(点评):
是里面的螺母

网友G:
化学膨胀没有问题,9个M12的化学膨胀可以吊2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先要把螺母拧紧,使里面的筒子涨开,才会固定住。还有M6显然太小了。

感谢大侠~
M6太小了什么意思?这种东西我钻个孔放进去就是为了挂个小东西,至于挂天花板是我自己设想一下,好像挂不了重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
M6太小了什么意思?这种东西我钻个孔放进去就是为了挂个小东西,至于挂天花板是我自己设想一 ...

挂小东西没问题。但单杠就小好多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成功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小东西没问题。但单杠就小好多了

单杠那个是不需要螺栓的额,把杠子一头拧一下就行。

你让我拧中间的螺母,只是不固定那个螺杆,只拧螺母就很滑。拧紧了一点,那个涨套确实在变粗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化学膨胀没有问题,9个M12的化学膨胀可以吊2吨多

关键看怎么吊?是把螺栓打在竖直墙面垂直掉个重物吗?还是螺栓打在水平面(如天花板)垂直吊重物?后者才是靠的螺栓与水泥结合得紧。前者很容易的,靠螺栓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杠那个是不需要螺栓的额,把杠子一头拧一下就行。

你让我拧中间的螺母,只是不固定那个螺杆,只拧螺 ...

是插到里面再拧紧的,拧到螺母很紧为止。,再把吊环螺母拧上

网友(点评):
对的,搞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看怎么吊?是把螺栓打在竖直墙面垂直掉个重物吗?还是螺栓打在水平面(如天花板)垂直吊重物?后者才 ...

就是天花板上打,我们要吊设备,造防护体时预埋件没埋,只能打膨胀。9颗化学膨胀把一块钢板固定住,钢板上焊吊环,起吊2吨多的设备。

网友:
一般钢制的膨胀也没问题,拧的那种膨胀是要螺母把螺栓拉出来,把外套给涨大和孔卡住。还有一种击芯膨胀,安装的时候简单一点,直接把钉子敲到螺栓中间的孔里,把螺栓尾部涨大和墙壁上的孔卡住。

网友H:
就这样...水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呗,跟膨胀螺丝啊,结构啊关系没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这样...水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呗,跟膨胀螺丝啊,结构啊关系没那么大吧

受力方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6螺栓,我打孔是8mm,插进去很容易拔出来。

套管装反了,先把套管换个头,先不要塞进孔里,在外面用钳子稍微夹住套管,拧螺母,使套管稍微膨胀,使塞进去刚好还粗一点点,螺母不要松,榔头砸进去,目的是使套管和孔稍微有点过盈配合(拧螺母时不至于套管会因为旋转摩擦力不够一起动),然后再拧紧螺母,使膨胀套彻底膨胀,形成一个倒梯形形状,混泥土也会变形形成一个倒梯形。

网友:
参阅标准 JB/ZQ4763

网友:
膨胀螺栓视频,打孔的时候孔跟膨胀螺栓要紧配合。

网友:
膨胀螺栓视频,配合要紧才行

网友:
不知道看过这个视频没?原理就是和32#说的一样,把力给平均分散了,可以承受很大的力

纸条吊人

纸条吊人

网友:
膨胀螺栓没有问题,只是天花板的混凝土一定要质量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膨胀螺栓的膨胀机制没搞清楚。我想不通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静摩擦力,以至于难以拔出来。

建议你去买两个膨胀螺丝研究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膨胀螺栓靠涨紧外面的螺栓套起固定作用。涨紧后不容易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社友说的做法比较可靠,这样做法就跟给天花板上预埋钢板和预埋螺栓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用4个M10 ...

天花板底部的水泥厚度不足,不像地面那么厚。做运动的话尽量用粗点的膨胀螺栓至少两个以上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有没有一种结构能解决这个问题。看来是没有,当然一般也不是很需要。

既然能顶在两面的墙了,不如直接在两边的墙上打孔,把你的杆直接插进去好了。两侧的墙受向下的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I:
对了,上周刚看人安装了个悬吊式的晾衣架,特别大的那种,直接就是四根120mm长的自攻螺钉打进棚里了,说保证小孩荡秋千都掉不下来,当然了,也不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了,上周刚看人安装了个悬吊式的晾衣架,特别大的那种,直接就是四根120mm长的自攻螺钉打进棚里了,说保 ...

什么质地的棚?可用自攻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