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宏程序加工出来的各种形状

楼主(2020-06-21):
      数控宏程序编程,是用变量的方式进行数控编程的方法。数控宏程序分为A类和B类宏程序,其中A类宏程序比较老,编写起来也比较费时费力,B类宏程序类似于C语言的编程,编写起来也很方便。不论是A类还B类宏程序,它们运行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优点1.可以编写一些非圆曲线,如宏程序编写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等。
2.编写一些大批相似零件的时候,可以用宏程序编写,这样只需要改动几个数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大量重复编程。

       加工中心编制宏程序的原理稍微复杂一点点,相较于数控车床多出个Y轴,例如下边照片中的形状的加工原理就是:先编制XY轴的走坐标点宏程序,再进行Z轴的分层变量铣削,每次进刀0.5mm,或者1mm,基本上外形有规律的零件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如有不明,欢迎提问

网友A:
应该是贴程序出来,给那些想学的人试试,这个只要找到规律。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什么是宏程序?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贴程序出来,给那些想学的人试试,这个只要找到规律。还是很简单的

宏程序复杂,内容繁琐,逻辑严谨,但是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运算原理和公式的话,还是可以慢慢琢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什么是宏程序?不明白

普通加工程序直接用数值指定G代码和移动距离;例如,GO1和X100.0。使用用户宏程序时,数值可以直接指定或用变量指定。

网友C:
大神做的这教程贴确实好呀!
但这么用上班时间,铣这些教程零件,老板看到会不会骂啊

网友D:
复杂曲面自动编程更加简单,宏程序主要用于一类零件尺寸不一,但结构相似的情况,用于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做的这教程贴确实好呀!
但这么用上班时间,铣这些教程零件,老板看到会不会骂啊

嘘,不要出声,大家看看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杂曲面自动编程更加简单,宏程序主要用于一类零件尺寸不一,但结构相似的情况,用于提高效率

层主说的正确,宏程序相对于一些外形差不多,但是尺寸有变化的零件有明显的编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