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SolidWorks在安装了麦迪的明细表插件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6-21):
新手求助 SolidWorks在安装了麦迪的明细表插件后遇到的问题

网友A:
你零件都没添加任何属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零件都没添加任何属性吧?

好像是没给零件添加属性。表格属性链接过来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零件都没添加任何属性吧?

怎么添加属性啊?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添加属性啊?在哪里?谢谢

我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零件属性没有添加到位,所以零件清单也没有正常显现。

网友B:
进去后先建立零件属性模版,保存为零件格式;然后打开零件属性模版,另存为装配体格式;可以不用重新制作装配体属性模版,只需稍微改动就行,工程图有链接的话可以不用做工程图属性模版。

楼主(2020-07-29):
引用 网友B:
进去后先建立零件属性模版,保存为零件格式;然后打开零件属性模版,另存为装配体格式;可以不用重新制作 ...

网友:
零件要添加对应的属性才能在工程图明细表显示对应的内容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