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判断一下这个零件是怎么断的

楼主(2020-06-21):
现有一个零件发生断裂,如图。材料SUJ2(高碳镀铬钢),有人能根据断裂面的形状来推出该零件是怎么受力断裂的吗?直槽口用来上紧螺丝。

直线槽口用来上紧螺丝

直线槽口用来上紧螺丝

网友:
掰断的,猜的

网友:
这个零件使用状态是啥样的?

网友:
热处理没到位?不应该啊

网友:
太脆,直接压断了

网友:
总之是此处的强度不够了。

网友:
看端口这么脆,不是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过头。怎么看都像是铸件的断口

网友:
看这个貌似热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
高碳钢,硬度太高了,韧性不够

网友:
硬度太高了吧,单独看这个件,感觉是里面长孔支撑,外面长孔悬空压紧了吧。

网友:
要说明一下这个工件的工艺过程才比较好判断。有没有锻造?

网友:
没工况,神仙难断。

网友:
拉断,因为有一段截面是倾斜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硬度这么高的材料

网友:
淬火的硬度过高,会导致零件变硬变脆,从而容易断裂。

网友:
材料或是热处理问题,如果这产品设计本身没问题的话

网友:
结构不合理,过度选材

网友:
   ?

是不是大体这个样子

是不是大体这个样子

网友:
应该是韧性差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长度较长,边长孔固定,带轴一端单悬且受力比较大,断裂处的韧性不足,不足以支撑单悬受力从而断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