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通过螺栓固定钢板,已知钢板厚度,如何选取内六角螺栓的直径?

楼主(2020-06-21):
大家好!我通过螺栓固定钢板,已知钢板厚度,如何选取内六角螺栓的直径?谢谢!

网友:
负载加安全系数....

网友:
1. 确认两端钢板的负载类型及大小;
2. 确认钢板与钢板之间的搭接方式;(单剪还是双剪)
3. 根据搭接方式和负载类型及大小计算螺栓受剪力和挤压力大小;(多个螺栓分布并且呈对称型式时,可以近似把受力均分到每个螺栓)
4. 根据第3步可以计算带出螺栓直径;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且仅作为钢板两端受拉时的计算方式。

网友:
通常根据受力选择M几,螺丝大小的力值不同。
其次强度要够,除了直径和数量影响强度外,还有性能等级也影响强度,比如8.8级、12.9级等,小数点前面的数字表示抗拉强度的百分之一,小数点后面的数是屈强比的10倍

网友:
根据受力选择螺栓的大小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