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插入新零件也有绿色箭头 无法单独打开

楼主(2020-06-22):
估计是 弹出提示框  以后 是否   需要内部保存在装配体内部     的选项?  哪里可以改回来。

网友A:
轻量化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量化还原

没有此选项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此选项呀?

也没办法删除了呀  ~~

网友A:
下面有个倒三角 点击后面还有选项 选择设定为轻化  箭头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个倒三角 点击后面还有选项 选择设定为轻化  箭头就没了

哪有倒三角  都到底部了

楼主:
我压缩掉之后点的清理未使用的特征 就删掉了

网友:
另外单独保存后再打开,试试看。。。

楼主(2020-12-08):
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1-07-06):
右键-解散特征

网友:
选项--系统选项--导入--启用3D interconnect 不打勾

网友(2023-07-22):
在现有的装配体插入新零件有绿色箭头 ,如何去除绿色箭头(不是重新打开STEP)

网友(2023-10-12):
右键→解散特征→解除工程图,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用了解散特征就可以了,解除工程图没找到,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