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形位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20-06-22):
大家早上好,因为工作中设计的零件很少用到形位公差,今天需要设计一根800多MM长的细棒,标注公差时候犯难了。我是直接标注直径给个公差值,还是标直线度的形位公差呢。 那个0.7的槽也从头到尾也需要直线度0.05 范围内。 请各位朋友给个意见,我学习下,谢谢啦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楼主:
标错了,是标的圆柱度,不是直线度

网友A:
直径公差只控制轴每个截面的直径,不控制整个长度内轴弯不弯。直线度公差一般来说只控制轴弯不弯,弯多少,不控制轴的直径。按你描述的轴的长度和直径,不清楚你具体是什么材料,打算用什么工艺去加工。但一般加工工艺来说,基本上达不到你图上0.02的直线度(800mm长,3.9mm的直径),另外你在3.9mm的直径上的0.7mm的正反两面通长槽子,0.05的直线度。用什么加工方法呢,拉?钼铜放电?放电也需要做做么长的放电刀具?难!!!

网友:
都要标的,一个尺寸,一个形状,这么细长好奇干吗用的?

网友:
就考虑用什么设备加工,太难了

网友:
控制轴线的直线度,至于槽,可以标中性面的对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公差只控制轴每个截面的直径,不控制整个长度内轴弯不弯。直线度公差一般来说只控制轴弯不弯,弯多少, ...

穿一根钢管用,我想我标注了直径公差,然后再标了直线度形位公差,现在相当于两个公差要求了把,

网友(点评):
你这个直线度公差与直径公差是符合独立原则的,互不影响,可以标这两个两个公差,标了这两个公差,就是两个公差要求

网友B:
说实话,我好奇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好奇这个怎么加工……

这个是难加工,很多供应商不愿意接单子, 最近有一家愿意接,我也好奇他们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其实供应商交货之后怎么检测,才是真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好奇这个怎么加工……

这个是难加工,很多供应商不愿意接单子, 最近有一家愿意接,我也好奇他们加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难加工,很多供应商不愿意接单子, 最近有一家愿意接,我也好奇他们加工

冷拉,不知多少钱,我好奇多少钱他会给你开模

网友:
加工肯定是冷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拉,不知多少钱,我好奇多少钱他会给你开模

这个只是夹具而已,螺纹管插进去激光焊接弹簧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拉,不知多少钱,我好奇多少钱他会给你开模

这个只是夹具而已,螺纹管插进去激光焊接,我也好奇有家供应商敢接这个单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夹具而已,螺纹管插进去激光焊接,我也好奇有家供应商敢接这个单子

那得看你如何检测?这么长,即便供应商当时按图加工到位了,运输过程中仍然会变形。你装配过程可能需要二次校直。如果钱没到位,到时可能有得扯。如果让他帮你装好过来,他便无需完全按你图纸

网友:
标准零件的形位公差,首先要考虑这个零件的结构要素的作用。比如,一根轴上有两个安装轴承的地方,那么,这两个安装轴承的轴径的的表面粗糙度得有要求;这两个轴径要有跟轴承内孔配合的公差要求;这两个轴径的同轴度得有要求等。

网友:
这个直线度应该做不到的,一般长棒工件都是标的纵截面内直径一致性,不标直线度也不标圆柱度,因为很难测量,也很难保证(有的材料刚度也没法保证)

网友D:
0.02mm的直线度是达不到的,就算能达到,测量也是问题,不如标个圆柱度吧,可以限制大小头的问题

网友:
公差并不是标的越高越显能耐,反而合理才是正道。

网友:
我看你还是只标哥基本尺寸吧。

网友:
我看楼主还是只给个基本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2mm的直线度是达不到的,就算能达到,测量也是问题,不如标个圆柱度吧,可以限制大小头的问题

圆柱度跟我直径公差冲突吗?比如我直径公差0.03, 圆柱度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度跟我直径公差冲突吗?比如我直径公差0.03, 圆柱度0.05

形位公差应该小于尺寸公差

网友:
如果是圆柱度是0.02的话,尺寸公差应该更大,这个精度的细长轴加工是有点难得

网友:
可以考虑包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