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等机械设备密封位跑冒滴漏原因分析

楼主(2020-06-22):
造成泄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影响密封性能的最主要的因素,即密封副之间存在着间隙,另一个则是密封副的两侧之间存在着压差。阀门密封性原理也是从液体的密封性、气体的密封性、泄漏通道的密封原理和阀门密封副等四个方面来分析的。

1、液体的密封性

液体的密封性是通过液体的粘度和表面张力来进行。当阀门泄漏的毛细管充满气体的时候,表面张力可能对液体进行排斥,或者将液体引进毛细管内。这样就形成了相切角。当相切角小于90°的时候,液体就会被注入毛细管内,这样就会发生泄漏。发生泄漏的原因在于介质的不同性质。

2、气体的密封性

根据泊松公式,气体的密封性与气体分子和气体的粘性有关。泄漏与毛细管的长度和气体的粘度成反比,与毛细管的直径和驱动力成正比。当毛细管的直径和气体分子的平均自由度相同时,气体分子就会以自由的热运动流进毛细管。

3、阀门密封副

阀门密封副是阀座和关闭件在互相接触时进行关闭的那一部分。金属密封面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受到夹入介质,介质腐蚀,磨损颗粒,气蚀和冲刷的损害的。比如磨损颗粒。如果磨损颗粒比表面的不平整度小,在密封面磨合时,其表面精度就会得到改善,而不会变坏。相反,则会使表面精度变坏。因此在选择磨损颗粒时,要综合考虑其材料,工况,润滑性和对密封面的腐蚀情况等因素。因此,必须选择那些抗腐蚀,抗擦伤和耐冲刷的材料。
针对密封副泄露的情况,可以使用镜面加工&加工强化一体的技术,一方面将表面状态变为圆滑过渡,一方面增加材料硬度耐磨性,使用寿命更长。可以使用豪克能技术解决阀门各种位置的密封问题,是一项广受大家接受的技术

4、泄漏通道的密封原理

阀门密封由散布在波形面上的不平整度和波峰间距离的波纹度构成粗糙度两个部分组成。在我国大部分的金属材料弹性应变力都较低的情况下,如果要达到密封的状态,就需要对金属材料的压缩力提更高的要求,即材料的压缩力要超过其弹性。因此,在进行阀门设计时,密封副结合一定的硬度差来匹配,在压力的作用下,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塑性变形密封的效果。如果密封表面都是金属材料,那么表面不平整的凸出点就会最早的出现,在最初只需用较小的载荷就可以使这些不平整的凸出点产生塑性变形。当接触面增大时,表面的不平整就会变成塑性-弹性变形。这时处在凹处的两面粗糙度就会存在。需要施加能使底层材料产生严重塑性变形的载荷时,并且使得两表面接触紧密,沿着连续线和环向方向才能使这些尚存的通径密合。

网友A:
阀门在安装前必须检查阀门内部是否有尘土、沙粒、氧化铁等杂物。如有上述杂物必须清理干净后方可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在安装前必须检查阀门内部是否有尘土、沙粒、氧化铁等杂物。如有上述杂物必须清理干净后方可安装。

老铁说的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