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无法取出

楼主(2020-06-22):
加热管插在加热板内,时间久了,换加热管,无法取出,有什么方法

网友:
没图,没办法支招。不过我师傅说过,没有什么是一把大锤搞不定的。

网友(点评):
大锤确实厉害,就看自己舍不舍得!

网友:
   这是你设计的问题,没有留拆卸工艺孔。

网友:
找合适的钻头直接绞

网友:
加热板都变形了吧?不好取,换吧。

网友:
破坏性拆卸-----用凿子一点点抠吧

网友:
往里面加一些润滑油,再摇两下,估计会出来。

网友:
清理完,缝隙灌煤油,敲。

网友:
正常不会把,加热管放进加热板中,一般是间隙配合,也会在加热管上涂抹导热硅脂的。

网友(2020-09-17):
无图就全拆,破坏总比建设快。有图可以商量.

网友A(2022-04-22):
加热管与模具孔的间隔是有讲究的,间隔大了加热管的热量不能及时传导给模具,造成热效率低下,而且还影响加热管的寿命。间隙小了加热管不好安装,还有可能加管使用几年后无法取来。
再者是加热管采购管材不合格,管材在高温下变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管与模具孔的间隔是有讲究的,间隔大了加热管的热量不能及时传导给模具,造成热效率低下,而且还影响加 ...

胜群电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