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朋友这个件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20-06-22):
群里朋友们号,请问汽车仪表盘的黑色的塑料和金属壳是怎么连接的,还有这个透明罩是玻璃还是工程塑料啊?谢谢

网友:
那个黑圈圈好像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零件了,有的仪表金属壳只是个保护套,黑色的塑料圈实际跟内部零件是一体的,卸掉后面的螺栓之后,可以整体拔出来。

网友:
拆啊,这给我们整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拆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透明罩应该是透明有机玻璃的,磕碰不容易碎。

网友:
去看那些做锅的就明白啦

网友:
塑料是压在壳子上的

网友:
把你的带表卡尺拆了吧

网友:
表盘上有两个十字头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