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规范上 左中右 上中下 前中后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20-06-22):
配线规范上 左中右 上中下 前中后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搬根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咱俩理解的是不是一个规范。

人正对配电箱,打开配电箱的门(如果有的话),以自身为基准,确定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靠近人为前,远离人为后(也有规范上,前和后的定义与之相反,这个看规范内的具体定义和描述)

元件的安装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后到前。接线顺序按一次、二次……按元件顺序接线。

这个以前有个行业指导规范,后来貌似是废止了。

网友(点评):
是的 不过后中前说的是 类似抽拉式电柜或者顶部底部的走线

网友(点评):
这个各家的要求差别相当大,只能看它规范里怎么说了

网友:
这估计就是对称原理,平衡对应的原则。

网友(2020-09-11):
汇流铜排有这个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