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液压行走系统散热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0-06-22):
正在做一个工程车辆,行走系统为静液压行走系统,想问一下,静液压行走系统的散热功率该如何计算

网友:
行走系统的液压系统是闭式系统。我给你找个液压系统的散热计算。

网友:
先给你个参考,贴在下面。我自己项目的液压系统散热计算书找了半天,3个移动硬盘里都没找到。等哪天有空我翻出来,贴给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按上图方法二计算,发动机的30%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按上图方法二计算,发动机的30%给。

按照发动机的额定功率的30%吗?应该是行走系统功率的30%吧,

网友B:
散热器的散热面积计算是挺麻烦的,不过根据经验来说,用发动机的功率x(0.18~0.25)(单位㎡)就可以了,一般取值是在0.19-0.22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的散热面积计算是挺麻烦的,不过根据经验来说,用发动机的功率x(0.18~0.25)(单位㎡)就可以了,一 ...

单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