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可以对传动轴进行应力分析吗

楼主(2020-06-22):
同求Inventor对传动轴进行应力分析教程

网友A:
传动轴?【很特殊吗?所以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轴?【很特殊吗?所以来问?】

不算特殊,一根从动轴,想分析一下应力集中情况,图纸见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轴?【很特殊吗?所以来问?】

这根轴材料是42CrMo,设备功率15KW,带载运行两个小时从键槽处断裂了,从第三方检测得知,此轴实际为40C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根轴材料是42CrMo,设备功率15KW,带载运行两个小时从键槽处断裂了,从第三方检测得知,此轴实际为40Cr ...

你的意思是:这设计疑似强度不够?
你可能不知道:仅一根轴,条件不足而难加载工况,更谈不上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设计疑似强度不够?

此轴理论上强度是大于实际需要强度的,不明白什么原因断的,第三方测的含sp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设计疑似强度不够?
你可能不知道:仅一根轴,条件不足而难加载工况,更谈不上分析了

此轴键槽处有一个从动链轮,此处受拉力,只受弯矩,两端为轴承支点,不受扭矩

网友B:
棒料替换的锻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棒料替换的锻件吧。

只是从动轴,有必要替换断料吗?综合应力不到50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轴理论上强度是大于实际需要强度的,不明白什么原因断的,第三方测的含sp也高

这么说吧,如果你确认“此轴理论上强度是大于实际需要强度的”,用Inventor分析之后,也不会有别的结果。如果理论正确而实际上出问题甚至断裂,我以为有两个可能:
1)其实理论上并不正确

2)材料与热处理与设计要求明显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如果你确认“此轴理论上强度是大于实际需要强度的”,用Inventor分析之后,也不会有别的结果。 ...

嗯嗯,了解,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如果你确认“此轴理论上强度是大于实际需要强度的”,用Inventor分析之后,也不会有别的结果。 ...

另外,我也想学习inventor对于这类旋转轴是如何进行应力分析的

网友A:
想学习inventor对于这类旋转轴是如何进行应力分析的?【没有专门的功能,是通用的有限元分析。可能有问题的,是工况加载】
带载运行两个小时从键槽处断裂?【我从事机械设计也有些年头了,这样的结果没见过,也是第一次听说。拍个照片看看,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inventor对于这类旋转轴是如何进行应力分析的?【没有专门的功能,是通用的有限元分析。可能有问题的 ...

断裂第三方检测结果

1、近链轮端部的键槽根部为起源点的疲劳断裂;瞬断区约占45%面积;
2、金相组织评为6级,未达到≤4级的规定标准。

我们理论只校核了弯矩,9Mpa左右,
此轴为从动轴,链条张紧采用的是螺杆张紧

以您的经验,链条的张紧对此轴影响大吗?

网友A:
链条的张紧对此轴影响大吗?【大小还不能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张紧力是轴径向载荷的必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的张紧对此轴影响大吗?【大小还不能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张紧力是轴径向载荷的必然部分。】

目前对此轴的校核只有弯曲应力,没有校核此处载荷,另外现场安装对轴进行张紧,此处链条张紧力大小似乎不太好计算

网友A:
终于看见具体结构了,不容易呀。
我没看懂,这根轴的两端支撑,似乎是故意离得很远,中间空着很长一段,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见具体结构了,不容易呀。
我没看懂,这根轴的两端支撑,似乎是故意离得很远,中间空着很长一段,有 ...

是这样的 这个是用于粮食输送的刮板输送机尾轴,中间部分是运行刮板链条的,正常运行时壳体里面是物料(大豆,玉米等),图片是刮板链条,与链轮啮和,也是张紧此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这个是用于粮食输送的刮板输送机尾轴,中间部分是运行刮板链条的,正常运行时壳体里面是物料(大 ...

还有个没明白的事情,这样的轴,加键槽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
从动轴,扭转变形应该是没有,主要应该是受到链条的剪力。提一个改进点吧,轴承装在链轮上,轴固定。好处一,去掉键槽,避免应力集中。(从动轴为什么要加键槽呢?????)。二轴的受力由交变力变为恒定方向受力,好处是避免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没明白的事情,这样的轴,加键槽的用处是什么?

目前在考虑把此处键槽取消,最初设计为什么要加键槽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键槽的事情,还是慎重些,问问原设计。我的想法是:很可能没用。
轴的形状,建议参考下图,我不觉得需要用好材料。45#钢调质处理应当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槽的事情,还是慎重些,问问原设计。我的想法是:很可能没用。
轴的形状,建议参考下图,我不觉得需要用 ...

阶梯轴过度为什么是锥形过度呢?另外,此轴的受力应该增加张紧力,此处张紧力我应该参考什么计算,您这边能给下具体建议吗?我们也在考虑改进设计了,另外如果是因为受力问题断轴,还是希望有个合理的计算依据

网友A:
阶梯轴过度为什么是锥形过度呢?【为啥要阶梯轴?】
张紧力我应该参考什么计算?【这个我不如你清楚,你是设计者】
如果是因为受力问题断轴?【你认为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C:
简单分析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分析还是可以做的。

你的下半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梯轴过度为什么是锥形过度呢?【为啥要阶梯轴?】
张紧力我应该参考什么计算?【这个我不如你清楚,你是 ...

【为啥要阶梯轴?】因为刮板机是中间一个链轮,单点受力,中间受弯矩较大,就增加了轴中间部分轴径,如果加大整体轴径,轴承成本会比较高
【这个我不如你清楚,你是设计者】因为这个螺杆张紧是现场施工张紧,可能每台的张紧力度都有差异,我这边也不清楚怎么量化这个张紧力
【你认为还有什么可能性?目前分析大概有三个原因导致断轴,设计原因,轴加工制造问题,还有就是现场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