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面钻Φ8孔的钻床专用夹具,求教求教

楼主(2020-06-22):
(图片)

网友:
三爪卡盘装到钻床上就行,钻孔位置自己调整,然后固定钻头,因为三爪卡盘是自定心的,所以每次装夹都会在一个位置上

网友:
既然是专用夹具,怎么也上个手动/气动筒夹,自定心更好

网友:
φ40配合做个偏心块,内圆外方。

网友:
钻模+气缸夹紧

网友:
钻模加压板

网友:
直径8的孔,气动夹紧力足矣!

网友:
内园外方,工装设计

网友:
内圆外方  压板或气缸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