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动力后输出轴高低速为720转和540转,当拖拉机发动机转速1600转,动力后输出轴转速分别是多少转?

楼主(2020-06-22):
拖拉机动力后输出轴高低速为720转和540转,当拖拉机发动机转速1600转,动力后输出轴转速分别是多少转?

网友A:
这里面是否有逻辑关系,如果有比例关系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是否有逻辑关系,如果有比例关系就好办了!

丝毫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是拖拉机上柴油机达到标定转速时的动力输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