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紧可以避免小轴受过大的剪切力和弯矩吗?

楼主(2020-06-22):
如图两侧法兰压紧中间轴,请问法兰压紧后是否可以分担中间30轴受剪力和弯矩?请问压紧可以避免小轴受过大的剪切力和弯矩吗?

网友:
轴有多长?两端法兰压紧轴之后,这个单元还有没有其他支撑?

楼主:
轴总长920mm,法兰固定在机架上,两侧轴承压在图示受力位置。没有其它约束了

网友:
我认为可以,因为即使没有那中间的30轴,只要你两端压的够紧依然可以承重。

网友:
压紧也就静摩力跟你那6顿力的方向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可以但不合理

网友:
f=30000N
F=300000N  σ=F/A=300000/(3.14*25*25)=152MPa

明显,全靠静摩擦,是不可取的。

网友:
不可以,搞清楚你的问题,这不是概念转移的问题,你压得再紧,你建模的时候,你这个中间轴也是受到弯矩和剪切力的作用,另外你这个支撑方式,压紧轴承,压的太紧不怕轴承坏了吗,而且你的图纸好像轴承外圈两侧都被压紧了,不能转了。

网友:
法兰件还受外力作用会减轻或者加重原来轴上的力,看法兰上受力情况决定。

补充内容 (2020-6-24 08:35):
加大法兰预紧力可以提高轴的刚性,但不会提高轴的抗剪切力。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6-23 08:57不可以,搞清楚你的问题,这不是概念转移的问题,你压得再紧,你建模的时候,你这个中间轴也是受到弯矩和剪切力的作用,另外你这个支撑方式,压紧轴承,压的太紧不怕轴承坏了吗,而且你的图纸好像轴承外圈两侧都被压紧了,不能转了。
压的是轴,轴承我没画

网友:
这个也要看这根轴的长度,如果很长,两轴向的压紧力会打折扣。。。

楼主:
|babty发表于 06-23 08:37f=30000N

F=300000N  σ=F/A=300000/(3.14*25*25)=152MPa

明显,全靠静摩擦,是不可取的。

轴材料是60#钢正火,屈服极限能到400MPa,所以152MPa轴是能承受的。
不过300000N的压紧力,6个M12的8.8级螺栓施加预紧矩到其保证载荷48900N还差一点才能满足。
我真担心万一装配工作偷懒没拧到这么大力矩,让30轴承受了过大的剪力和弯矩导致其破坏。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22 22:52我认为可以,因为即使没有那中间的30轴,只要你两端压的够紧依然可以承重。
我担心装配工人偷懒,没拧到足够大的扭矩。

楼主:
总结的最简练到位!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6-22 22:54压紧也就静摩力跟你那6顿力的方向在一条直线上
是的

网友:
法兰只有轴向定位作用,没影响轴的径向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