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型材搭建的激光设备平台如何校准保证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0-06-22):
虽然学的机械及自动化,但一直从事的是产品设计的工作,最近转了一份非标机构设计的岗位,碰到这么个问题?激光打印设备,基体是由工业型材搭建的框架,上面铺了一块玻璃校准头分别从左侧移动到中心和从右侧移动到中心,得到的数值不一致,相差0.04左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哪些措施可以改善该情况(数值在0.02内)

楼主:
在线等呢啊

楼主:
这个很难吗

网友A:
同步带的直线模组,有这个精度不错了。再加上是型材框架,刚性差。最简单的做法是加闭环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的直线模组,有这个精度不错了。再加上是型材框架,刚性差。最简单的做法是加闭环检测。

就是我说的那个点,从左从右到中心每次都相差0.04左右,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这真不一般人玩的,这结构也就老外玩,国内估计会说你结构不行,得什么铸件呀,大理石呀,减震呀,反正,拿你那玩意拼接,精度肯定不行。一看,你丫在做玩具嘛。这个真是考验你的控制能力。没那能力,那就拿着铁块称重量好了

网友:
我觉得正常,这行程有1m了吧,同步带传动,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B:
给你传授点我们以前的经验  我们以前做数控机床 是用厚钢板焊接的机架 然后热处理 加工  你知道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很高的  你有没有听说谁用铝型材搭个架子 做数控机床的机架  你的0.02mm也差不多是国内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了   即使你加闭环反馈 电气把它调试好 运动一点时间还会偏差还有同步带时间长了也会被拉松的   你用一套完全不稳定的结构去做一台高精度设备  就像你拉货的车子不稳定  你把货物在车上固定的再好  他还是会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传授点我们以前的经验  我们以前做数控机床 是用厚钢板焊接的机架 然后热处理 加工  你知道数控机床的 ...

说的不错,楼主这是什么都不懂,自己瞎折腾,估计他们单位的人也都不懂,不然这个方案压根就不会被通过,直接否掉。

网友D:
先测量一边验证重复性,比如从右边起点开始到中心点,每次起点到中心点的位置误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重复性没有问题,进而整个机架结构也不会有大问题,如果需要闭环反馈尺可以加我微信   131 1671 9459

网友:
先测一下型材的直线度有没有在两个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错,楼主这是什么都不懂,自己瞎折腾,估计他们单位的人也都不懂,不然这个方案压根就不会被通 ...

正常生产2年了     类似这样的设备。。。。。

网友:
这个精度用铝型材搭出来,简直神了。铝型材自身的直线度和平面度不可能达到这个级别,你是不是量错了?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也就是0.01mm,加工精度在0.05左右。好一点才能达到微米级。

网友:
这个机构的精度感觉不太靠谱,定位精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量一边验证重复性,比如从右边起点开始到中心点,每次起点到中心点的位置误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重 ...

首先我说的是中心点的z方向有误差,在0.04左右从右边往中心 每次位置误差差不多,但是从右边跑到左边再返回中心点(同一个位置)  每次都差0.04左右

楼主:
|huxiaohua6140发表于 06-23 20:24这个精度用铝型材搭出来,简直神了。铝型材自身的直线度和平面度不可能达到这个级别,你是不是量错了?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也就是0.01mm,加工精度在0.05左右。好一点才能达到微米级。
又不是强调平面精度,我指的是同一个中点,左右方向跑到该点时相差0.04

网友:
老兄你这方案就别要什么精度了吧,0.04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E:
如果每次都稳定在0.04mm的误差,就容易了,就怕误差变化没有规律的。
每次都是这个误差,极可能就是反向间隙导致,这种误差常见于丝杠、齿轮齿条等传动,直接软件里做反向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
同步带+铝型材在这么大幅面上能做到这个重复精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说法,同步带也有误差的,想提升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加个光栅尺,再加上软件闭环控制,试试看。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06-24 13:01如果每次都稳定在0.04mm的误差,就容易了,就怕误差变化没有规律的。

每次都是这个误差,极可能就是反向间隙导致,这种误差常见于丝杠、齿轮齿条等传动,直接软件里做反向补偿就可以了。
机械方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吗?我现在试着加配重,让滑轨上的校准头平衡,希望能改善下

网友:
这个跨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东西自己玩还可以,暂时调一下将就用.如果卖出去,估计拉到现场就完蛋了,又得重新调,过一晚可能又变了,又要调.哪位老总拍拍它的脑袋表扬一下,可能又得重新调.
建议去看看平面激光切割机结构,那是很成熟的.

网友:
应该没有这精度

楼主:
哥哥们,只要保证机构稳定性,不需要太考虑精度,现在的问题是同一点校准头得到的z向尺寸有差异,不需要太高的平面度,哪怕平面度差1cm都没问题,只要能稳定

网友:
这个0.04就算不错了,我们同步带设备一般设计误差允许0.1,市面上的激光切割机精度也就那样了,要想精度高上高刚性床身,用滚珠丝杆

网友:
这种精度要分是在高速动态下还是低速动态。

机架刚性本身就是建立在运动过程的,高速频繁正反向运动的话惯性非常大的,还是建议重新设计。

至于机架材质 还是采用密度更高的金属材质。

楼主:
按我的理解,目前得到的反馈大体可以归纳成机架强度导致的精度问题,在机架材质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精度(同一个点)已经是相当高了!
结构方面基本没有优化空间了……假如要提高精度,必须改成钢架结构,提高稳定性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就这结构有这精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应该是回程间隙问题,正反转间隙消除或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每次都稳定在0.04mm的误差,就容易了,就怕误差变化没有规律的。
每次都是这个误差,极可能就是反向间 ...

我也觉得可能是结构的反向间隙

网友F:
你买的直线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都在5个丝了吧

网友:
这结构达不到的,之前被铝型材架子坑了一次,现在精度高一点的,都别跟我谈铝型材搭架子装机构,到时候形变能搞死人

网友:
用激光干涉仪点对点的补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直线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都在5个丝了吧

左到中  跟 右到中 不算是重复定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