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模型下载

楼主(2020-06-23):
液压元件模型你们都在哪里下载呀?有没有类似亚德客这些选型目录?

网友A:
我用得少,也遇到这种问题。 同事说,找供应商要。  如果只是做方案,我建议用 今日制造(原来 麦迪工具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得少,也遇到这种问题。 同事说,找供应商要。  如果只是做方案,我建议用 今日制造(原来 麦迪工具集 ...

只有纸质或PDF样册,要自己画,很麻烦

网友:
日系品牌一般都提供dwg图纸,至于三维图,要看情况,有的品牌有,有的没有。

网友:
液压的好像都没有见过

网友:
我刚才就用 今日制造生成了  液压缸模型。  不过液压 用得少,建议前期方案这样做, 示意用。  详细设计,一定要找供应商要 三维,同时结合样册。  气动元件 我遇到过  实物与 三维、样册 不同的

网友:
力士乐不就做液压的

网友:
北京铸通液压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以前也是在力士乐上面找 觉得繁琐。

网友:
亚德客我有,最近供应商会给我提供最新数模的版本。2020版的,后续我收到数模后会分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