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环境下的旋转锁定装置呢?

楼主(2020-06-23):
要做一个绕轴转动的装置,工作在振动环境下,可以在0-180°之内调节角度,调节合适后锁定机构。不用电机、气压、液压等动力。

我想到了紧定螺钉顶紧、蜗轮蜗杆自锁,但在振动环境下都可能产生松动,请问大神如果锁定使其不产生相对转动呢?

网友:
配钻锥度销可行?

网友(点评):
焊死,一劳永逸!

网友:
车床顶尖的锁紧机构应该有参考价值

网友:
做个标记,等着回来学习

网友:
圆柱抱紧机构,增加弹簧压紧。

网友:
我都没看懂^_^

网友:
做成抱紧环一样的抱紧呢,螺丝加弹片锁紧,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米思米有成型的锁轴装置,锁紧螺栓改变夹块轴孔的直径,靠摩擦抱紧轴。

网友:
如果角度不是很多的话且固定的话,可以做多边形轴肩,用紧固螺钉顶紧

网友:
掉电自锁的电机抱紧是什么原理  应该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