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撕膜检测

楼主(2020-06-23):
现在设备里有一道检测LED玻璃上面,偏光片的保护膜是否撕下来,目前用的是基恩士的:LR-W500。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是否有膜,光量、颜色都没什么差别。
请教各位大佬,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有什么是视觉解决不了的,你既然用的是基恩士的传感器,咨询下他们,相信他们很乐意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况且怎么可能没区别呢?一个只有反射,多了一层,反射后再折射,能量角度都有变化,你之所以觉得没变化,那真得找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是视觉解决不了的,你既然用的是基恩士的传感器,咨询下他们,相信他们很乐意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况 ...

因为切换不同模式来检测,得出的数值差,差异都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切换不同模式来检测,得出的数值差,差异都不大。

对他家产品不是很熟,你懂的,下他个资料,客服直接跟踪上门,我又主修机械。从原理上说,多了一层,入射光反射回去的光能量与角度都有变化的。你测不出,一个可能是这款传感器分辨率不高,感应不到光能量变化,或不能分辨噪声。二来就是算法本身对你这种现象识别率不高。这种品牌公司,你用的人家传感器,用人家集成的系统模式,当然需要他提供支持。而且看样子,你跟我差不多,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他家产品不是很熟,你懂的,下他个资料,客服直接跟踪上门,我又主修机械。从原理上说,多了一层,入射 ...

对的,我也是机械的,只会对着说明书简单操作一下。谢谢提醒,我找一下销售

网友:
有没有检测的图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他家产品不是很熟,你懂的,下他个资料,客服直接跟踪上门,我又主修机械。从原理上说,多了一层,入射 ...

基恩士确实有点烦

网友:
你就固定的取个位置,用光纤反馈的值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是机械的,只会对着说明书简单操作一下。谢谢提醒,我找一下销售

他们家的上门服务不用白不用

网友B:
有相关的检测发明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的检测发明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他检测用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