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地管道的焊缝防腐,如何做?

楼主(2020-06-23):
埋地管道的焊缝防腐,如何做?

哪位社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设备在现场,有一段管道要埋地,管道与管道焊接的焊缝不知道怎么防腐?管道内介质是常温的水,压力0.4MPa。

网友A:
首先要撒点什么防虫剂,什么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之类的,防止生物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撒点什么防虫剂,什么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之类的,防止生物腐蚀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综合处理的,一点半点说不清,对焊缝、焊条材料,钢管材料都有要求。请参照GJJ95-2013.

网友C:
用pvc管。随便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综合处理的,一点半点说不清,对焊缝、焊条材料,钢管材料都有要求。请参照GJJ95-2013.

谢谢指点。没做过这方面的,没经验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vc管。随便埋。

客户要用钢管。pvc管接头处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pvc管用内丝接头,之后就可以接钢管。或者直接埋304管,也不是很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没做过这方面的,没经验很纠结。

你这个是D类管,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参照燃气管道来做,没得问题。

网友D:
3PE防腐之后做阴极保护!可以找专业的防腐公司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D类管,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参照燃气管道来做,没得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PE防腐之后做阴极保护!可以找专业的防腐公司解决!

3PE是什么意思?是3层防护吗?

网友E:
三油两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油两布

三油两布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3PE是什么意思?是3层防护吗?

三层结构聚烯烃(PE)是20世纪80年代欧洲研制成功并开始使用的,它是将FBE良好的防腐蚀性能、粘结性、高抗阴极剥离性和聚烯烃材料的高抗渗性、良好的机械性能和抗土壤应力等性能结合起来的防腐蚀结构,一经问世就在许多工程上得到了应用,尤其在欧洲国家,其应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三层PE的底层为环氧涂料中间层为聚合物胶粘剂面层为聚烯烃。胶粘剂可采用改性聚烯烃,它含有接枝到聚烯烃碳键主链上的极性基团。这样,胶粘剂既可与表面未改性的聚烯烃相融,又可利用极性基团与环氧树脂固化反应。这种组合特点是,三种涂层之间能达到最佳粘结强度,而各层的性能和特性使三层涂料得到互补。它的特点在于造价高,工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层结构聚烯烃(PE)是20世纪80年代欧洲研制成功并开始使用的,它是将FBE良好的防腐蚀性能、粘结性、高抗 ...

谢谢!真是隔行如隔山,防腐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

网友:
防腐的工艺流程
基面处理 → 调配涂料 → 刷中间漆 → 刷或喷涂施工 → 养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