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普通数控车床,想对外螺纹加工好的产品进行倒角。

楼主(2020-06-23):
怎样可以实现对已加工好外螺纹的产品进行倒角,能不影响倒角后外螺纹的使用。哪位大神有相关的经验的,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不难,看你的样子这批货应该数量不多,而且是客户退货拿回来返工的,我都从来没听说过先车牙后倒角的,一般都是先倒角再车牙的啊,你现在直接上车床倒角,然后拿一个牙扳过一过,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了

网友B:
工序的序字很重要。。。。。。。。比如热处理,肯定要放在后面来做,前面做了,车不动了可肿么办。

网友:
精度没有要求的话,买个倒角器倒吧

网友:
倒角进刀时要从外向内进刀,可以保证毛刺不会挤在螺纹沟内

网友C:
弯头刀直接倒完了拿板牙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看你的样子这批货应该数量不多,而且是客户退货拿回来返工的,我都从来没听说过先车牙后倒角的, ...

主要是客户这个产品的螺牙部分太短了,产品又重,我们外螺纹是用滚丝机滚制的,滚制时作用面太小产品甩,滚起来的外螺纹会斜。所以加长螺牙部分,滚制完再车掉不需要外螺的部分。也考虑过外螺纹用车的 ,但加工效率和滚丝比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序的序字很重要。。。。。。。。比如热处理,肯定要放在后面来做,前面做了,车不动了可肿么办。

是重要,产品特殊,我们只好这样安排,所以找各位大神指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头刀直接倒完了拿板牙过一下

弯头刀?是怎样的,小弟都没用过

网友:
45度的倒角刀没用过吗?

网友:
车床的端面刀不就是可以用来倒角的吗。

网友:
你这问题比较复杂了,没有图纸不知道能不能装夹。这种返工的东西要效率还要质量,

网友D:
砂轮机磨一下没有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轮机磨一下没有那么复杂

批量的也用砂轮机磨不好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