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制螺纹辨识

楼主(2020-06-23):
买了一个进口的打磨机器,想要改造一下。用螺纹规测量了一下螺距,螺纹规上写的是 24G 3/16 7/32,螺杆的大径在7.8左右。现在想做一个螺纹孔固定这个螺杆,我这个孔应该怎么标注啊?

网友:
是不是表示每英寸24牙的55°英制螺纹。
 3/16和 7/32是螺纹规格吧?

网友A:
每英寸24牙3/16尺寸的是惠氏螺纹粗牙,7/32对应的是每英寸24牙的惠氏粗牙螺纹,大径不同。是惠氏管螺纹。

网友:
这个是原版英制惠氏螺纹

网友:
英制螺纹是螺纹尺寸用英制标注,按外形分圆柱、圆锥两种;按牙型角分55°、60°两种。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查是哪种螺纹,G,还是PT,确认后就可以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英寸24牙3/16尺寸的是惠氏螺纹粗牙,7/32对应的是每英寸24牙的惠氏粗牙螺纹,大径不同。是惠氏管螺纹。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我目前的问题是,我用螺纹规测出来是我说的这个规格。但是,这个规格对应的大径不对啊,我这个螺杆用卡尺测量大径就有7.8MM左右,按您发的这个规格,大径最大也不会打过6mm啊。 这个螺杆看起来跟M8的粗牙差不多,但是M8的螺母没办法装上。 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是我这个测量工具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我目前的问题是,我用螺纹规测出来是我说的这个规格。但是,这个规格对应的大径不对 ...

按照你的大径7.8,有可能是5/16的每英寸22牙的螺纹,你再检查下。

网友:
再查了下,你这个螺纹可能是统一螺纹的5/16中的细牙每英寸24牙。

网友A:
大径7.8mm(可能加工原因或者磨损或测量问题,理论值是7.9mm),对应的英寸是5/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径7.8mm(可能加工原因或者磨损或测量问题,理论值是7.9mm),对应的英寸是5/16

再次感谢。我明白了,24G就是指每英寸24个螺纹,具体的螺纹型号我还是应该看外径查询。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