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宽度问题

楼主(2020-06-23):
求问各位大佬,端铣刀铣削圆柱端面时,铣削宽度怎么确定?

网友:
铣削宽度可以通过工作台来回往复运动实现。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23 18:18铣削宽度可以通过工作台来回往复运动实现。
直接就是端面圆的直径吗?我想根据铣削切削层公称宽度,来查表查出切入和切出行程。

网友:
不要满刀,达到刀具直径的2/3以内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自动铣,还是手摇的,如果有编程控制就更好了,手摇铣可以在零件表面画线,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