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系统设计及柱塞泵选型

楼主(2020-06-23):
现有喷淋系统需要用到高压柱塞泵,涉及选型,都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已知柱塞泵所需输出压力

网友:
当然还有流量了

网友:
每分钟或每秒钟的流量是多少?计算水从什么地方升到多高的位置所具有的压力能、管道有多长?什么材质?多少弯头等能损失掉多少压力?压损可以大致粗略估算,能详细计算最好。

网友:
初选压力,流量够了。

网友:
泵的选择要根据系统的需求及配套动力系统来进行选择,首先需要确定以下参数:
1确定泵的最大工作压力,
2确定泵的流量,
3根据以上2个参数可以初步选择泵的规格,为了使泵有一定的压力储备,所选泵的额定工作压力一般要比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大25%~60%,这个需要自己根据情况确定。
4确定泵的驱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