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讨论----越来越明晰: 电机选型

楼主(2020-06-23):
之前发过相似帖子,综合帖友的指导,我重新做了一番计算。而且通过这个计算,对于整个流程与理论上的理解更明晰了。

电机是参照现有项目的,然后根据所作项目,做一个计算与对应,然后根据计算,发现初次选定的这个电机满足不了技术要求。这仅仅是做的理论推演,熟悉选型流程。实际操作中考虑电机转速与功率以及减速比相关的匹配会更繁复。

我做了图以及表格,这样指点更能显而易见。先贴图,欢迎讨论指教。

图中:对比 橘色块中的数据 37.3>与红色块中的数据 24.7,说明0.37KW的电机满足不了需要。

网友A:
这1:1的齿轮仅仅是实现位置变换的么?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77963-1-1.html  哈哈没事再加点难度

网友(点评):
出这题的也是半桶水,给个电压和频率就能知道电机转数?

网友:
提升80公斤重物,电机功率
0.37kw好像不够。

楼主可以这样考虑,计算滚筒提升重物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除以传动链的总机械效率就是电机端的计算功率。

网友B:
转矩33.6你是乘角速度吧,不应是角加速度吗,而且感觉的的算法有问题,惯量乘角加速度算出来的不是加速转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矩33.6你是乘角速度吧,不应是角加速度吗,而且感觉的的算法有问题,惯量乘角加速度算出来的不是加速转矩 ...

乘角加速度的。单位是KG*M,转换了单位,乘10,单位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1的齿轮仅仅是实现位置变换的么?

是的

网友:
你既然说实际选型比这复杂,能不能说说你实际选型时如何操作

网友:
滚筒惯量可以在3D软件里计算,那样更准

网友:
计算公式里面的系数要慎选取,否则严重影响计算结果。

网友:
有点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