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射阀的制作思路

楼主(2020-06-23):
     最近到了公司经营淡季,我想制作一个廉价、适用非接触式喷射阀。现在已经花了几天时间看美国EFD、FISNAR、德国LERNER的非接触涂油系统,他们市面的阀价格一套为3万元。后来又查阅了researchgate网站上的论文,理论模型实事求是。我打算自己做一款喷射阀,成本控制在2千元,以下是我的设计思路,欢迎社区大侠的批评和指导。
     1.仅仅针对通用润滑用油脂使用,粘度:800-1200 厘泊计;
     2.涂油点大小: 2±0.2 mm;
     3.喷射频率: 5-10 Hz
     4.活塞部分选择标准气缸改造;
     5.基本喷射原理选用廉价的气动式,而不用压电陶瓷;
     6.结构原理图如下图;
     我想设计难点是撞针和喷嘴的材料、孔径、精度设计,哪位大侠有该阀或撞针的设计经验,敬请指导。

阀的原理图

阀的原理图

网友A:
这种喷射阀建议你不要自己搞
第一:设计的内部结构 和喷嘴都是用数学计算和试验修正过来的。喷射的材质有关,雾化 调细等这不是一般能搞定的。如果是喷胶 还要看胶的粘度 热熔胶的材质。如果是喷漆就相当成熟。我一同事是研究微滴喷射的,喷嘴的曲线符合雷诺公式。但国内做不出来,自己做的寿命保证不了。
第二:材质问题 喷嘴的材质表面非常光滑,如果喷嘴长时间不喷会堵胶 搞不好都要天那水来冲洗。

网友:
你这个粘度搞个喷码机的头似乎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喷射阀是不是润滑系统的分配器阀?

网友C:
学习了,没看懂你这个频率靠什么保证。

网友:
网上一大堆这种东西  自己可以先买一个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喷射阀建议你不要自己搞
第一:设计的内部结构 和喷嘴都是用数学计算和试验修正过来的。喷射的材质有 ...

感谢您的信息,要做好肯定很难。但是我只是用来喷润滑油,也不需要雾化。不过您能开阔我的思路。

网友:
这个是有难度的,结构图片看起来没啥问题,但零件的实际加工后装配,这块也需要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喷射阀是不是润滑系统的分配器阀?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没看懂你这个频率靠什么保证。

频率就是气缸的运动频率

网友:
网上有润滑系统分配器阀的资料,建议你找国外的资料看看。

网友(2025-07-22):
引用 网友A:
这种喷射阀建议你不要自己搞
第一:设计的内部结构 和喷嘴都是用数学计算和试验修正过来的。喷射的材质有关 ...

想问下 流道配件加工精度要是用 金属 或者非金属 一般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