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示特征,怎样做比较好,谢谢

楼主(2020-06-23):
如图示,在圆形导槽里做一个导向坡

网友A:
图中没有导向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导向坡吗

图中有导向坡

网友:
是什么的导向坡?导向坡有什么要求?

网友:
倒角可好

网友:
有连接边线,直接倒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