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FANUC上运行这个程序

楼主(2020-06-23):
刀具和毛坯要怎么选呀,程序也加载不到里面去
(1)十字槽粗加工程序
O0001;

G90 G40 G21 G17 G94;

G91 G28 Z0;

G90 G54 M3 S480;

G00 X30.0 Y0;

Z5.0 M08;

G01 Z-4.0 F40;

X-30.0 F60;

Z-8.0 F40;

X30.0 F60;

G00 Z5.0;

X0 Y25.0;

G01 Z-4.0 F40;

Y-25.0;

Z-8.0 F40;

Y25.0 F60;

G00 Z5.0 M09;

G91 G28 Z0;

M30;

(2)十字槽精加工程序

O0002;(主程序)

G90 G40 G21 G94 G17;

G91 G28 Z0;

G90 G54 M3 S800;

G00 X0 Y0;

Z5.0 M08;

G01 Z0 F40;

M98 P0003 L02;

G90 G00 Z5.0 M09;

G91 G28 Z0;

M30;

O0003;(子程序)

G91 G01 Z-4.0 F40;

G90 G41 D03 G01 X12.5 Y7.5 F50;

G02 X7.5 Y12.5 R5.0;

G01 Y25.0;

G03 X-7.5 R7.5;

G01 Y12.5;

G02 X-12.5 Y7.5 R5.0;

G01 X-30.0;

G03 Y-7.5 R7.5;

G01 X-12.5;

G02 X-7.5 Y-12.5 R5.0;

G01 Y-25.0 ;

G03 X7.5 R7.5;

G01 Y-12.5;

G02 X12.5 Y-7.5 R5.0;

G01 X30.0;

G03 Y7.5 R7.5;

G01 X12.5;

G02 X7.5 Y12.5 R5.0;

G40 G01 X0 Y0;

M99;

网友:
g91是增量编程,加到g28z0回到z轴零点有点不合适,楼主可以试着把g91去掉再跑一下程序吧

网友(点评):
回零就是要G91来着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23 20:23g91是增量编程,加到g28z0回到z轴零点有点不合适,楼主可以试着把g91去掉再跑一下程序吧
感谢您

楼主:
大家可以帮忙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么,它是选哪个作为起始点加工的呀,万分感谢。

网友:
那个G91 G28 Z0,不但多余,而且会造成事故!! 哪有这样编程的呀?

网友(点评):
得看机床了,有些机床加上更安全,例如干模具的就喜欢这样,没刀库啥的,

楼主:
|Lixinwu发表于 06-24 06:47那个G91 G28 Z0,不但多余,而且会造成事故!! 哪有这样编程的呀?
想问下您直接把这一行去掉就可以了吗,程序还有别的问题么,谢谢您

网友:
看成了ACFUN

网友:
z0后面加点
有的系统版本坐标数值必须加点,不然就会报警。你这程序编的挺菜!想起我当初放入行的时候
这完全可以2级子程序就搞定,你这都套成3级了,故作深沉!然并卵!
程序问题挺多的,没刀号,没刀长补,最典型的就是语法错误。G90 G41 D03 G01 X12.5 Y7.5 F50;你看这是要走圆弧还是要走直线?虽然有些系统会认前一个指令执行,但是这语法错误是原则性问题。而且大部分机床遇到都会报警。多看看老师傅编的程序吧,自己瞎捣鼓会走很多弯路。

补充内容 (2020-7-7 13:25):
语句看错了,没问题。这是典型的教学模版了,数控铣。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6-24 13:27z0后面加点

有的系统版本坐标数值必须加点,不然就会报警。你这程序编的挺菜!想起我当初放入行的时候

这完全可以2级子程序就搞定,你这都套成3级了,故作深沉!然并卵!

程序问题挺多的,没刀号,没刀长补,最典型的就是语法错误。G90 G41 D03 G01 X12.5 Y7.5 F50;你看这是要走圆弧还是要走直线?虽然有些系统会认前一个指令执行,但是这语法错误是原则性问题。而且大部分机床遇到都会报警。多看看老师傅编的程序吧,自己瞎捣鼓会走很多弯路。
谢谢,想问下您这个为什么要精加工两次呀

网友:
程序没问题,可能是床子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