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差齿减速机求教

楼主(2020-06-24):
各位老师好,我搞了个少差齿减速机,齿圈齿数415,齿轮齿数410,模数0.8,安装运转时自锁,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原来无齿可以自锁机构,给个图学习下呗

网友:
不是叫少齿差么?

网友:
83/82  可以吗?

楼主:
把图附上

楼主:
我设计要求是不自锁,但装配好却自锁。

网友:
自锁倒不是自锁,由于减速比比较高,力矩的放大作用很大,从低速轴输入高速轴需要很大的力矩才能转动高速轴。可以认为有一定的自锁功能。意义不一样。

楼主:
再请问一下,在速比不变的情况下,少差齿减速机的中心距变化(变位或改变模数)对力矩会产生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