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卷机方案请教

楼主(2020-06-24):
动力电池电芯要放卷回收,两端不能夹,无中空的,有啥好机构 让他反卷吗?目前想到的 只有靠重力硬拉了

网友:
你的是多大的电池,直径多少,长度多少,多少层,皮厚又是多少。

小电池,用手拨开就很快。大电池,皮厚,用辊压,反卷,和削苹果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方壳那种大电芯,辊压?有没有结构示意图看下

网友(点评):
矩形方壳的,两端不能夹,就是怎么用机构拨,就是卡在这

网友:
多大直径?负载有多大?功率大的话,我见过用液压卷绕和放卷的。

网友(点评):
废弃电池回收的,带电的,所以两端不能夹 中心没孔插辊

网友:
有没有增加正反转的电机,这种使机构简单直接。

网友(点评):
增加100个电芯都没事,只想知道电芯部分怎么装夹,不要管其它

楼主:
你们不要纠结功率、大小之类的,只想知道无心矩形的,怎么装夹放卷,其它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