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表的位置可以编辑吗

楼主(2020-06-24):
对于形状不标准的孔,能编辑孔表所指的位置吗?比如指到孔的中心,而不是现在腰形孔的中心,先谢谢回复

网友:
软件没那么智能。它把你那上面带腰形槽的都认成一个怪异孔了,所以没尺寸。解决这问题也简单,识别孔时去拾孔的边线而不是去找面,让软件自已认。

网友A:
好巧,有个实例和你的图灰常类似。我的就直接识别到了孔,而不是腰形孔。方法如楼上。

网友:
你在东方精工上班么?

网友:
把槽位置先钻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巧,有个实例和你的图灰常类似。我的就直接识别到了孔,而不是腰形孔。方法如楼上。

有些是可以的

网友:
墙板上的孔表吗?现在一般都不用孔表了,加工虽然方便,但是质检检验时就很不方便了。

网友(点评):
像液压板那种零件,如果孔不用孔表来标,图面能把人看崩溃。

网友:
实在不行就插入EXCELL表格。

网友:
这种异形孔孔表不好处理,我通常会用拉线性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