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轴承位的同心度怎么加工比较准

楼主(2020-06-24):
如题

网友:
一次加工成

网友:
轴承位孔公差都不标?粗糙度也没有?零件材料呢?
比较准是多准,要用形位公差表达出来

网友:
截屏不会么?

网友(点评):
十几年前不会截屏还可以理解,这个年代都不会就有点奇怪了。截屏提问,这也是利人利己的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2个深沟球轴承吧?那这两个深沟球轴承的外圈怎么固定啊

网友:
小批量或者10件以内,建议中间的过孔作为辅助精孔,镗一刀,并且零件表面要飞一刀,反面加工时分中上一序的辅助精孔,同心度基本可以达到0.015.如果是大批量需考虑四轴或者精孔定位夹具

网友:
一次装夹一次加工出两个孔最容易保证精度。
说说我知道的,一个方法是让中间过孔大于轴承孔,用孔用挡圈当轴肩;另一个方法是两个轴承孔一大一小,这样可以从一个方向加工和安装。所以需要改的是设计。

网友:
这图有点水平,中间开的那槽是为了增加点预紧力?

网友:
一刀加工,不要二次装夹

网友:
镗床一次装夹、加工完成

网友:
反镗,镗杆估计要自己做个。

网友:
第一刀线切割出,第二刀车床夹持内孔,车两头的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