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设备里的调整垫,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0-06-24):
喜欢看图的朋友抱歉了,图纸不方便转发,只能描述环境了,这个垫在轴承下调整间隙的,周围环境是自来水,空间尺寸是1mm左右,垫的内外径是φ30、φ45,请问这个垫可以选什么材质,316L、锡青铜?如果这两个材质可以的话,将来怎么加工调整厚度,或者说怎么上磨床,是不是需要做工装定位,会不会卷曲?
感谢!祝节日安康!

网友:
做组合的可以不?

网友A:
材质优选316

如二楼说的,一般是组合式的。
比如精度要求0.1mm,在1mm内可调,可以配如下数量的调整垫。
0.1×1件
0.2×2件
0.5×1件
这个组合的逻辑和人民币是一样的。

另外,这种一般是板材直接裁切的,不需要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优选316

如二楼说的,一般是组合式的。

理论来说组合的一定可以实现,如果不组合,好实现吗?

网友(点评):
组合的成本很低。加工的精度怎么保证,如何保证加工出的产品厚度,就恰好和现场的解析吻合,所以又绕到组合上了。

网友(点评):
加工的,直接加工零件岂不更方便(实践有这种方式)

网友(点评):
装配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没有调节量不能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来说组合的一定可以实现,如果不组合,好实现吗?

那就确定尺寸之后先做薄厚,在做外形      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
直接上标准波纹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确定尺寸之后先做薄厚,在做外形      感觉得不偿失

是这样,图纸里一个垫的确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来说组合的一定可以实现,如果不组合,好实现吗?

量小的可以到时配磨

网友C:
又不是什么精密配合,磨什么磨,直接选个1mm标垫放上就行了,轴承这玩意,拿这种调节间隙也算少见的了

网友D:
轴承下面设计1mm的调整垫片,这个设计师跟你有仇是吧

网友E:
锡青铜的话是黄色的,可以看出来的,如果对垫片有一定要求的话,可以使用轴承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下面设计1mm的调整垫片,这个设计师跟你有仇是吧

如果这个件比较精密,而且甲方对空间要求很严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青铜的话是黄色的,可以看出来的,如果对垫片有一定要求的话,可以使用轴承钢

轴承钢会生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什么精密配合,磨什么磨,直接选个1mm标垫放上就行了,轴承这玩意,拿这种调节间隙也算少见的了

不但精密,而且甲方对空间要求严格,当然不差1mm,但供货商的图纸确实只设计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下面设计1mm的调整垫片,这个设计师跟你有仇是吧

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就如同我不认识你一样。但是我想认识他。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论来说组合的一定可以实现,如果不组合,好实现吗?

不用组合的很难调整到需要的精度。

网友:
400系的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组合的很难调整到需要的精度。

这个就是柱塞泵上的,球铰下的垫。

楼主:
如果不用组合形式,是不是不好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但精密,而且甲方对空间要求严格,当然不差1mm,但供货商的图纸确实只设计1mm。

精密?有公差要求么?没公差要求也叫精密?再对空间要求严格,设计一个毫米垫片调节基本叫有病,一般调节都是公差控制不住留的间隙。揣着小九九,藏着掖着,问题没提明白,还有脾气

网友(点评):
我不想跟你争论有公差是不是就不用调整垫,只想请问如果空间够,你怎么做? 我有脾气是因为对方不好好说话,比方你这样的。 还有,我哪里说错了,为什么删我回的文字?

网友(点评):
你哪不明白可以直接问,“藏小久久”,多大了,怎么像个孩子?

网友(点评):
这个求人得有求人样,你这样,我知道也不告诉你,我也有脾气,也见不得不好好说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有公差要求么?没公差要求也叫精密?再对空间要求严格,设计一个毫米垫片调节基本叫有病,一般调节 ...

球铰下的垫,结构要求可以放宽,给5个的空间,请问你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有公差要求么?没公差要求也叫精密?再对空间要求严格,设计一个毫米垫片调节基本叫有病,一般调节 ...

球铰下的垫,如果给你5mm空间,请教你会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有公差要求么?没公差要求也叫精密?再对空间要求严格,设计一个毫米垫片调节基本叫有病,一般调节 ...

我不想跟你争论是不是有公差要求就不需要调整垫。
只想请问球铰下的垫,如果有5mm左右的空间,你怎么来做?

网友G:
薄片上磨床不方便,最好是能标准平面加工而成,后期维护更换也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想跟你争论是不是有公差要求就不需要调整垫。
只想请问球铰下的垫,如果有5mm左右的空间,你怎么来 ...

看了楼主的叙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量的。量很重要啊。那就可以采用预制多规格的垫片的方法,调节范围猜测不超过0.05,精度0.005.那就是10种左右规格,不算多。
还有,放宽到5毫米空间,那就一般平磨工艺就可生产,不易变形了。即使是1毫米空间,也有加工办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楼主的叙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量的。量很重要啊。那就可以采用预制多规格的垫片的方法,调节范围猜测不 ...

谢谢,我就是想学习1mm这种量的加工办法。空间大了,可以平磨,但供应商给我们的图纸就是1mm,没有修改痕迹,所以我觉得这里该请教明白,感谢,节日康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薄片上磨床不方便,最好是能标准平面加工而成,后期维护更换也方便。

是的,设计空间小可能是无意的,但如果就是1mm薄片,该怎么弄,来请教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学习1mm这种量的加工办法。空间大了,可以平磨,但供应商给我们的图纸就是1mm,没有修改痕 ...

对,1毫米的加工,才是工艺的关键。1毫米,加工和使用时是属于柔性件,冲压工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1毫米的加工,才是工艺的关键。1毫米,加工和使用时是属于柔性件,冲压工艺首选。

我可不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整体加工到量冲压获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整体加工到量冲压获得?

一毫米的薄片,可用精轧板材,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毫米的薄片,可用精轧板材,冲压

感谢!

网友I:
能发部分图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发部分图纸嘛?

等我上班想办法截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承钢会生锈吧

会的,不过要是有润滑油的保护会延长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的,不过要是有润滑油的保护会延长使用寿命的

这个垫的使用环境是水,轴承钢和一般的碳钢都不行了,所以在平磨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那就用白钢垫,防锈

网友J:
主题进来两三次,现在有点疑问。这个垫片究竟是不是需要装配调整的,生产是不是批量的?需要单个调整这么薄这个尺寸,磨削调整非常困难,多个组合调整由于平面度和变形等,累积误差也会大点,装配也麻烦。再说需要个体调整 ,这样设计,有点为难加工和装配工艺了。
如果是批量生产这样设计还是有可能的,垫片生产下来厚度在公差范围内是多少就多少,不存在调整的操作。批量生产里,都有公差控制,CPK/CMK控制,生产过程控制得当,所有零件合格,装配出来的产品就是合格的。
批量生产的大尺寸薄垫片,应该有一定硬度,不然卷曲变形没压平就有可能材料变形了,锡青铜等并不合适,不锈钢还行,有好设备轧辊压制出来厚度公差控制应该问题不大,然后裁剪。
没做过批量产品,思路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题进来两三次,现在有点疑问。这个垫片究竟是不是需要装配调整的,生产是不是批量的?需要单个调整这么薄 ...

我觉得这个结构是可调整之后,精度是其次,回头我拍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发部分图纸嘛?

只能是这样效果,如果不能形象起来,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轴向柱塞泵。

网友K:
嗯,楼主你好,我以前在军工厂见过齿轮泵的图纸与实物,在调整齿轮泵端面间隙时也是用的金属垫片,8字形状的垫片,100多的直径,厚度零点几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楼主你好,我以前在军工厂见过齿轮泵的图纸与实物,在调整齿轮泵端面间隙时也是用的金属垫片,8字形状 ...

这正是我想搞明白的,为什么用薄垫,怎么调,请指教

网友(点评):
齿轮泵里是控制侧面间隙,间隙大了泄露大,间隙小了会偏磨,怎么调,靠公差保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正是我想搞明白的,为什么用薄垫,怎么调,请指教

齿轮泵是密封铜垫,不是调间隙的,通常尺寸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齿轮泵是密封铜垫,不是调间隙的,通常尺寸是固定的

这个图纸结构这里不需要密封,在右侧有机封。

网友:
铜皮自己剪行不行。铜皮厚度自己调整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结构这里不需要密封,在右侧有机封。

有装配要求就知道工艺和精度了

网友L:
这个可以买的 标准垫片 淘宝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买的 标准垫片  淘宝上有

是的,因为不了解他的装配工艺,才有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装配要求就知道工艺和精度了

是的,这个很关键,可惜无法索取

网友M:
以前做挖机好像用过,是直接买相应厚度的板来冲裁。
金属垫片的材质:高碳钢(1.1274C,CK101,AISI1095,SK5),不锈钢(1.4310C,SUS301,X12CrNi177,1.4301C,X5CrNi189,SUS304),黄铜( C27400)

精密垫片的厚度公差: 0.001-0.003(无公差)0.005(±0.001) 0.01-0.03(±0.002)
0.04-0.06(±0.003) 0.07-0.12(±0.004) 0.15-0.18(±0.005) 0.20-0.22(±0.006)
0.25-0.30(±0.007) 0.35(±0.008) 0.40-0.45(±0.009) 0.50-0.60(±0.010)
0.70(±0.012) 0.80-1.00(±0.013) 1.50-2.00(±0.025) 2.50-3.00(±0.035)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做挖机好像用过,是直接买相应厚度的板来冲裁。
金属垫片的材质:高碳钢(1.1274C,CK101,AISI1095,SK5), ...

感谢

网友N:
装配现场配装比较好,直接加工和组合都是一个道理,在装配的时候还是得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装配现场配装比较好,直接加工和组合都是一个道理,在装配的时候还是得组合的

谢谢,我就是想了解组装的工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