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器人如何配重防止震动?

楼主(2020-06-24):
如题,四轴机器人固定在一个方通焊接的架子上,下架重量需要达到机器人重量的多少倍,可以有效防止震动,有大神了解么?

网友:
打好地角就行了,要靠底座稳定机器人的话底座要做的相当笨重的。

网友:
這樣問問題,沒人能回答

网友:
搞多重都没用,最多只能保证你底座不打摆子,不保证上面那机器人不打摆子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复,因为机器人的重心如果在架子投影之外,也会出现倾覆力矩吧?

网友A:
楼主不会直采用配重,而不用打膨胀螺丝与地面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直采用配重,而不用打膨胀螺丝与地面固定吧??

代工厂不让地面打螺丝,都是3C设备,基本上直接放地面上;下面地脚加了防震脚垫,有时候效果不大,特别是附近有一些震动比较大的设备会有影响;
我们的设备普遍偏小,1200x1000以内的视觉检测设备,有时候机器人上面挂相机或者机器人去产品去固定位置检测,所以对震动比较敏感;

楼主:
如图上的小设备,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防止震动?有听别个说有个简单估算,机柜重量是机器人重量的一定倍数可以防止震动,但是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脚杯要用带有缓冲垫的,脚杯直径不能低于100mm,方刚架底部焊20mm厚的钢板,不够方钢管里可以灌铁砂,机器人底部可以加一块缓冲的橡胶垫

网友(2020-12-01):
楼楼主,最后咋解决的呀,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