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夹爪机构怎么画

楼主(2020-06-24):
有没有哪位大神画过缝纫机头夹爪机构,机器人夹持缝纫机头自动上下料的

网友A:
有没有测绘的尺寸,有尺寸就能画出来,这个比复杂曲面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绘的尺寸,有尺寸就能画出来,这个比复杂曲面简单吧。

不是,是夹爪来夹持这个零件

网友:
先拉伸,再切除

网友:
楼主这样只能把机器上面的夹爪给拆除掉,再进行测绘了,只要关键尺寸量出来,后面造型就不是件难事儿!

网友:
叫机壳厂家把3D给你不就完事了,我们这都是问机壳厂要的

网友B:
没大听懂你的意思,我是做缝纫机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那块?

网友C(2020-09-20):
引用 网友B:
没大听懂你的意思,我是做缝纫机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那块?

有没有缝纫机这方面的书或者资料啊。尤其是榻榻米缝纫机。什么包边,草头,花边。初次接触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这个行业很窄,做包边的基本都要用卷边器,书什么的没加过,基本都是行业内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缝纫机这方面的书或者资料啊。尤其是榻榻米缝纫机。什么包边,草头,花边。初次接触我想学习学习

昨天接触了这款设备,知道原理后就懂了。但是想要更新产品或者制造新产品还是需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