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拖链三维软件

楼主(2020-06-25):
各位机械设计的大神,问一下你们在设计拖链的时候一般用什么solidworks插件画?能自动生成拖链的,还包含转弯半径的那种,有推荐吗?易格斯有这种软件吗?我没有找到啊。帮忙推荐一下以及下载地址,万分感谢。

网友A:
米思米-日本,怡合达-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日本,怡合达-中国

不行的,只能生成直线型的,不能弯曲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你。。。。。

网友(点评):
自己下载官网的拖链模型,然后自己组建可以拖动的活动拖链就好了,常用就IGUS和JFLO就好了

网友:
都是自己简单扫描拉伸的,画好两端接口,配置最大、最小行程。

网友:
SW2016以后的版本有个链阵列,可以让拖链沿路径实现拖动。你若是示意,一个扫描特征,端点不要完全约束就行了

网友:
一直用proe设计,一般先画一个(已阵列了的)保留,设计时改一下调用。

网友:
易格斯有的,只是单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只能生成直线型的,不能弯曲

生成的就是最小弯曲半径的实体,怎么可能只是直线

网友C:
igus有软件,可以配置他们的拖链

网友D:
拖链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和自行车链条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以前学编程的,现在刚接触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拖链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和自行车链条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以前学编程的,现在刚接触这个。

拖链是走电缆和气管的,经常活动的地方会用

网友:
直接草绘不香吗?
仅拉伸这一步都能解决的,三次拉伸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us有软件,可以配置他们的拖链

哥们能不能分享一个下载地址,我没在易格斯找到啊

网友:
|popwilsword发表于 06-27 12:45
哥们能不能分享一个下载地址,我没在易格斯找到啊

官网上好好看,而且不仅有软件可以下载,也有网页版的

网友:
igus官网就有

网友:
怡合达不香吗

楼主(2020-08-11):
怡合达感觉不够香,哈哈

网友:
怡合达可以设定弯曲呀,如果还要实时弯曲,那就得自己阵列了,不过电脑很卡,除非是做效果图,一般没必要按实时阵列的做法做。

网友:
拖链是什么